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地还是接零

楼主(2010-05-29):
最近查看配电柜,发现电流表用互感器,有一组接地,另一组接零。但是都正常显示。是不是接零或接地都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中性点接地以后,接地和接零没有多大区别,当然都正常显示啊。

网友B:
供电线路零地是共用的,所以正常显示.

网友C:
1、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要求“接地保护”或“接零保护”;

2、主要是防止漏电时,高压串入低压造成的危险;

3、对于接地供电系统,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要求“接零保护”,即TN系统;

4、对于不接地供电系统,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要求“接地保护”,即IT系统!

网友D:
只要能确保二次侧开路时产生的高压不对人产生电击伤就行。

网友E:
1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要求“接地保护”或“接零保护”;

2、主要是防止漏电时,高压串入低压造成的危险;

3、对于接地供电系统,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要求“接零保护”,即TN系统;

4、对于不接地供电系统,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要求“接地保护”,即IT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确保二次侧开路时产生的高压不对人产生电击伤就行。

1、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要求“接地保护”或“接零保护”,不能防止二次侧开路时产生的高压;

2、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要求“接地保护”或“接零保护”,是防止一次高压串入低压的危险;

3、二次侧开路时产生的高压,只有确保二次侧处于短路状态,才不会发生!

网友F:
接地啊,电工操作证学习时总提到的一个问题

网友G:
实际上就是关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保护的问题,主要是防止非正常情况出现时,高压窜到低压,或二次侧开路时,感应出高压对人身造成危害.

网友H:
互感器的一般是接地的!

网友I:
TN-S 的? 接 PEN  TN-C 的接 PE 接保护地(零)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J(2016-01-08):
那么就是说电流互感器二次侧S2公共端在TN-C系统中接PEN,在TN-S系统中接PE,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只要能确保二次侧...

刘老师,那么就是说电流互感器二次侧S2公共端在TN-C系统中接PEN,在TN-S系统中接PE,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K:
不接都行,这个问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

网友L(2016-02-12):
应该就是该供电系统就是直接接地系统,在配电侧接零与接地是共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接都行,这个问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

不接?安检的大爷不会放过你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不接都行,这个问题有什么可讨...

跟安捡有关系吗?哪个标准规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李工,请问安检是不是有现场检查的权利。是不是有对他认为不安全的因素,现象进行纠察整改的权利,正所谓官字两口,怎么讲他都有理。我这只说我们周边有这些社会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anweira...

看你的发帖应该是低压计量,互感器接线不涉及安全的事,有啥可纠正的呢?

你的供电系统如果是TN,接零、接地是同一导体。

网友M: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必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