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与编码器的选择

楼主(2010-05-29):
要控制步进电机运动,但是想使用编码器反馈电机实际位置,请问选择编码器要注意什么问题呀?

网友A:
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
配套使用的编码器和步进电机,其精度没有要求吗?比如说确定了电机的步距角,对应的编码器的精度有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QQ22810988

网友A:
编码器的规格与步进电机的规格,都是要根据实际工程需要来确定的,而这两者之间,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网友C(2010-08-02):
步进电机与伺服不同,其设计本来就是开环的,不需要编码器始终反馈信号,故此一般不加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如果要加编码器,最好是配单圈绝对值信号的编码器,在启动时可知道电机位置(角度),在停止时检查是否到达位置(停止前的位置预知),而在运动工程中不必考虑计数,而省却运动中的计算与控制(本来步进电机也没有必要在运动中计算与控制)。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的输出分辨率要与步进的步距有对应。可选单圈绝对值并行输出信号,12位推挽式,进PLC的开关输入点。个人认为步进电机再加一个增量型编码器意思不大。一家之言。

网友D:
有用编码器做步进闭环控制的,比如50齿的两相混合式步进,配1600线的编码器,做32细分(对应整步距,对对齿距则是128细分),实现每转6400步的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