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h怎样实现两个屏控制1个PLC

楼主(2010-05-30):
mt6100ih怎样实现两个屏控制1个PLC,其中一个主屏,一个副屏,副屏上面接PLC。主屏怎样通过副屏控制PLC?

以前500系列的都可以实现,现在6000系列怎样实现叻?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直接和PLC相连的是主屏,在主屏中添加对应型号的PLC驱动然后添加一个Master-slave server,另外一台屏中添加对应PLC型号驱动,将本机设为远端。

楼主:
对:ccz19831223 关于

直接和PLC相连的是主屏,在主屏中添加对应型号的PLC驱动然后添加一个Master-slave server,另外一台屏中添加对应PLC型号驱动,将本机设为远端。

内容的回复:

它们是6100系列的,两个屏之间怎么连线叻?谢谢!谢谢!!

网友B:
232连接的话是收对发,发对收

如主屏的COM1连接了PLC,那么COM2[RS232] 465针脚连接从屏的COM1[RS232] 235针脚

也可485连接,正接正,负接负

方式较为灵活。威纶通网站上有示例

网友C:
是的,楼上这位兄弟说的很对,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楼主:
6000 IH系列怎么实现一个屏A控制另外一个屏B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