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ntouch按钮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05-30):
intouch按钮是否可以设置图形外观,还有就是其几种状态下不同效果如何设置,例如按下一种效果,按住一种效果

弹起一种效果,使得按钮外观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

不过要自己添加 按扭图面

按扭本身是有带 按下  按住 松开 三种状态的!!

网友B:
三种状态是否可以添加三种图片,好像是不能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不过要自己加的

网友C(2010-07-11):
最简单的做法是把动作脚本写到“弹起”里,这样按下的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D:
现在基本都是这样做,但是intouch的按钮方式中没有鼠标移开按钮后的动作,只有悬浮在按钮上的动作。

网友E(2010-09-28):
有没有办法设计一个按钮,实现历史报警记录的上下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