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吊重集装箱报电机速度偏差过大故障

楼主(2010-05-30):
我单位有一台龙门吊吊超重的集装箱起升时会往下滑落,变频器报电机速度偏差过大,吊一般箱都正常。不知要调节那个参数。

网友A:
不像电气原因,抱闸制动力矩不足。

网友A:
起升负载超过120%有危险,吊超重柜还是限速吧!

网友B:
哪个参数都调不了,已经过载了,失去控制,这样很危险啊.建议更换更大的系统.

网友C:
调加减速时间@@@~  13719448989  QQ:350071818  林生  广州众科电子

网友D:
如果带速度失量控制的话,编码器线路,码盘查一下。工控维修QQ312431394

网友E:
超载怎么调啊!

这可是超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