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0-05-30):
一台台达变频器控制一台1.1KW的电机,频率在8HZ以上运行正常,当在8HZ一下时,电机有堵转现象,要求工作在6.5HZ,请教高手参数怎样设置,才能使正常运行

网友A:
确定电机制动器分开接线

网友B:
调整低频转矩补偿!!!

网友C:
改矢量控制方式!提高低频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