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0-05-30):
想知道在变频器电机参数时如果将电机转速设置错误,对电机运行有影响吗?

网友A:
好象没关系!但自学习则不行!

楼主:
对:chenhuayuan 关于
有影响是指电机的的自调整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自学习矢量控制有影响的,VF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