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SS和台达A系列屏及台达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台达DVP-14SSPLC和台达A系列5.7寸屏通过COM2口物理连接,通讯参数都为7,E,1,9600 bps但一上电屏上显示:COM2,STATION1:ADDRESS fault通不上,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在PLC里写的PLC和变频器通讯程序和屏有冲突啊?

网友A:
报这个错误,说明人机内设立有非法地址(plc不存在的地址)

楼主:
确实如此,谢谢,已解决,又有几个新问题,麻烦你指教,PLC程序里用的定时器为100MS的,在屏上输入的设定时间以秒为单位,MUL D550 K10 D552(屏上设定时间)TMR T97 D552为什么这样改后,编译不过去呢?

网友B:
感觉不应该报错,。。。可以根据错误信息差下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