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277触摸屏的清晰度问题

楼主(2010-05-30):
第一次用西门子MP277触摸屏,感觉画面清晰度不是很好,特别是显示中文很难看,哪位仁兄用过的,给个意见

网友A: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

信美机电是西门子应用专家,专注于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的应用与维修:

1)芯片级的维修,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可以少量地更换S7-200外壳和电路板,可以配接线端子!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请接洽: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114620(请注明: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