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5-30):
请教高手。abb acs800 的变频器带制动单元。电机15kw.

问题1:变频器无法恒定在一个频率工作,自动降频,询问abb北京传动。。。。。改变参数11.03,还是不行,无故障代码。

问题2:变频器显示电流10a-22a,频繁快速波动,波动越大,跳车,故障代码3210,

网友A:
这现象好像是制动单元工作不正常,或者参数没设对.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负载时什么负载,变频器本来就是通过调节频率来调速的,频率不固定很正常啊!呵呵,如果你的输入没有问题的话,变频器还是一直降频那还有的说!可以讨论,QQ:420572645

网友C:
频率不固定很正常啊!呵呵,如果你的输入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D:
你把额定电流调大一点,在看看

楼主:
变频器(abb acs800/380v电机):

电机负载是往复式柱塞泵,1:1或1:1.5的煤浆溶液。
工艺要求在每次寻找一个恒定 的频率工作。问题1;就不谈了。已解决。
变频器主输出端一相在端子排与零线爬电距离不够。是接非接。处理后正常。
主要是问题2,现在还没解决。*(根据Abb acc800固件手册 acs800标准应用程序7.x故障信息:3210原因:中间电路直流电压过高。直流过电压跳闸极限是1.3----1.5Umax,其中Umax是主机电压范围的最大值。解决办法,检查过电压控制器处于开状态。参数20.05.。
20.05参数处于off 状态,变频器停止工作,跳闸。(30分钟----1小时)。参数20.05改为on.变频器不停止工作,电机运行。但有故障:3220原因:中间电路直流电压不足,可能由于主电源缺相,整流桥组内部损坏。)。(询问abb电气。????一个说:20.05为off。一个说:20.05为on.)郁闷。

网友B:
你加我QQ,了解一些情况,再沟通一下!420572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