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寻问通讯伺服控制关念

楼主(2010-05-31):
最近刚开始玩运动控制,许多地方不懂,目前想用EntherCAT通讯来做。 但有个地方我一直想不通,马达是控制器透过伺服器去控制的,马达一在转,通讯速度再快也需要时间,例如我有三轴,通讯从控制器出发绕一圈回来,再加上控制器处理的时间不固定,那是如何准确平稳的控制马达运转呢? 例如两颗颗马达要跟第一颗马达同步的话,第一颗马达位置回传到控制器,再丢给第二和第三颗,中间的通讯时间就造成误差了,那到底是如何做到同步的?就算用补偿的那是如何去补的? 感恩~

网友A:
EtherCAT这类同步总线的刷新肯定是有时间间隔的,好在目前的离散控制系统都是周期性刷新的,因而只要总线刷新能力快于控制系统所需的刷新要求,刷新间隔的存在就不会成为障碍或瓶颈。

其次,这类同步总线同步的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是指令的执行时机和采样时机,多个轴同时执行,同时采样,如果非要把一个轴的回馈用做其它轴的指令,期间存在滞后在所难免,就算是其它离散控制方法也一样无法避免。

如果确需根据一个实轴(主动轴)的执行结果对其它轴(从动轴)进行电子凸轮或电子齿轮控制,控制或补偿算法应由上位控制器完成。

楼主:
在应用方面,我不太懂控制器是如何操控多轴同步或凸轮这类的精准控制,这是使用控制器配合驱动器Function去控制内部的轴控功能完成的吗?补偿也是?

感恩~

网友A:
从应用的角度将,伺服驱动器只是执行机构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控制功能应该由上位的控制器进行规划和协调。建议楼主找一些运动控制方面的文献啃啃。

楼主:
謝謝波恩大哥,我最近在學習Codesys指令,但一直搞不懂SoftMotion這部份的概念。 最近想先買一套EtherCAT的Servo Drive來玩,但一直在考慮要不要買控制器,因為必須買控制器才有Drive專用的Function用,如果要專用的Function才能做運動控制,那就一定要買控制器了,但我想要先用Codesys在電腦上仿真連硬體下去跑看看,可以先省下昂貴的控制器錢。

网友A:
TwinCAT是基于CoDeSys的软PLC架构,而且遵照PLCopen,完整实现了Motion Control,关于其Motion内容,或解读TwinCAT的文档,或者上PLCopen的网页,下载Motion的定义看看。

网友A:
楼主的不在大陆地区吗?

楼主:
原来是PLCOpen,我一直记得OpenPLC。我都忘记我有TwinCAT的文件,我会再努力去了解, 感恩....

网友B(2010-08-02):
好难

————————————————————————————————

有没有马达维修想创业的人哪????我想找人合作!!QQ:35453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