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7-0750-7控制500kW电机是否合适

楼主(2010-05-31):
请教专家ACS800-07-0750-7控制500kW电机是否合适?电机参数为:型号YBPT400-4,功率N=500kW,额定电流I=567A, 电压U=660V,功率因数COSφ=0.83,效率η=0.93。

网友A:
看你的是什么应用,现在如果是重载的话,500KW的电流只有470A  如果一般的轻载应用的话电流有603!我感觉按照你的这个参数,可能有点凶险!有问题可以讨论!  QQ:420572645

网友B:
500KW的电流只有470A 如果一般的轻载应用的话电流有603!我感觉按照你的这个参数,可能有点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