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利用编码器AB相位差来判断旋转方向?

楼主(2010-05-31):
如何利用编码器AB相位差来判断旋转方向?西门子S7-200能做到吗?如何编写程序,请高手指点!谢谢!mofangxiu@126.com

网友A:
编码器可以产生脉冲,然后根据脉冲数是加还是减来判断旋转方向,西门子200的也可以,但如果你只做这一个功能的话我认为三菱FX系列的更加方便

楼主:
对:刘志坚 关于

编码器可以产生脉冲,然后根据脉冲数是加还是减来判断旋转方向,西门子200的也可以,但如果你只做这一个功能的话我认为三菱FX系列的更加方便

内容的回复:

你能说明白怎样让脉冲数自己加或减吗?如果你只是让编码器往回转的话,脉冲数还是加吧!

网友B:
如果正转A相超前B相90度,则反转A相滞后B相90度。

PLC应该根据相位要增、减计数。

楼主:
对:rinon 关于

如果正转A相超前B相90度,则反转A相滞后B相90度。

PLC应该根据相位要增、减计数。

内容的回复:

像S7-200这样的PLC如何判断A相超前或者滞后呢?

网友C:
最好是PLC有直接接AB相的编码器计数器.要不判断正反很麻烦,因为编码器速度比较快.
我们以前做过一个电路,分离出正向脉冲和反向脉冲,然后用两个计数器计数.这样的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D触发器.如果A接D,B接CLK,Q就输出正;B接D,A接CLK,Q就输出负.

网友D:
西门子PLC高速计数模式里有的

网友A:
不管是S7200还是三菱的FX系列的,都可以接AB相的编码器,多看一下相关手册或说明书,里面有相关的说明的

楼主:
对:fzhcai 关于

西门子PLC高速计数模式里有的

内容的回复:

大哥,模式几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管是S7200还是三菱的FX系列的,都可以接AB相的编码器,多看一下相关手册或说明书,里面有相关的说明的

就是看了手册找不到才在这里问的!

网友E:
9 10 11模式都可以判断A B相。

这是PLC硬件做的判断。你暂时不需要理会。

网友F(2011-06-12):
我也是发愁这个问题,好像回答的都跟没说一样

网友G:
 我上次做过一个。好像用计数器转到寄存器里后,正转是正数的,寄存器里可以计数值的。但是反转好像是负值,寄存器里不能计数值。

网友H:
         编码器输出的A、B二路脉冲,其相位相差90度,见下图:

      上图左侧波形为编码器正转输出波形,从图中可见,A路波形引前B路波形90度,即当B路脉冲由0上跳为1时,A路脉冲已是高电位(见红色箭头所指处)。

     上图右侧波形为编码器反转输出波形,从图中可见,A路波形滞后B路波形90度,即当B路脉冲由0上跳为1时,A路脉冲已是低电位(见红色箭头所指处)。
       利用上述这两个特点,可用S7-200编程(见上图的下侧梯形图),用Q1.0置位与复位状态来判断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Q1.0=1为正传,Q1.0=0为反传。

网友H:
补充:利用上述这两个特点,用S7-200编程,可对编码器正反转输出的脉冲自动进行进行加减计数。见下图:

网友I:
PLC中有高速计数器,可以设置成各种模式,其中包括AB正交脉冲,可以根据计数器的数字是增加后者减少来判断方向,有的PLC有判断速度的指令,也可以判断正反转!

网友J:
楼上所说:用RS锁存器,震雀!

网友K(2012-01-31):
我不认为S7-200PLC中CTUD普通计数器指令能读到脉冲数,我以前试过是不行的,高速计数器多好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PLC中有高速计数器,可以设置成各种模式,其中包括AB正交脉冲,可以根据计数器的数字是增加后者减少来判断方向,有的PLC有判断速度的指令,也可以判断正反转!

高速计数器 从硬件上就以及判断了, 你不比担心!   你只需要选对模式 A,B 相正交模式即可!  当HC0 当前值增大时 证明是 A相超前B相 90度, 反之亦然!1

网友M:
貌似普通的计数器根本识别不出来脉冲的,脉冲太快了,只能用高速计数器来做

网友N(2016-05-06):
编码器1个脉冲时间远小于PLC扫描时间。

网友O(2017-05-16):
编码器1个脉冲时间远小于PLC扫描时间。

是的,用PLC逻辑编写转向判断的梯形图容易误导人啊。在转速很慢,作原理解读时可用。

网友P(2017-12-08):
200PLC 的hsc4  模式9 就是AB正交  根据编码器转向 自动增减计数

网友Q(2018-03-25):
我也在学习中谁能提供一个简易的测试程序ABZ相增量式旋转编码器,跪求

网友Q:
对: gk2017 我也在学习中谁能提供一个简易的测试程序ABZ相增量式旋... 内容的回复!三菱

网友Q:
从轴的端面看过去,顺时针的一般为+计数 ,逆时针转一般为 -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