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老跳

楼主(2010-05-31):
有一机器用交流接触器带动一三相电机,当点击转速打得稍微高一点的时候,交流接触器就会等一下就跳掉。转速打低的时候可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交流接触器有过载保护功能吗?

网友A:
跳掉一般是接触器线圈失电,检查控制回路在电机高转速时候的通断状况

网友B:
负载过大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换一个大点的接触器。

网友A:
对的,负载过大,导致电源容量不够驱动接触器

网友C:
检查一下主电机的过载保护有没有问题,电机转速增大,电流增大,有过载保护肯定会跳啊

网友D:
像这种时好时坏的软故障

1,接触器线圈结点是否接触不良

2,控制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否正常,电机转速增大,电压是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