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10-06-01):
2.1.1 安装说明
1)小心使用
变频器使用了塑料零件,因此,为了不造成破损,请小心地使用,其次,不要仅在前盖板上使用太大的力。

2)请安置在不易受震动的地方。(5.9m/s2 {0.6G}以下。)
请注意台车,冲床等的震动。

3)注意周围的温度
周围温度对变频器的寿命影响很大,因此,安装场所的周围温度不能超过允许温度(10C~50C)。检查图3所示位置的周围温度是否在允许值以内。

4)请安装在不可燃的表面上。
变频器可能达到很高的温度(大约最多到150C)。请安装在不可燃的表面上(例如:金属),同时,为了使热量易于散发,应在其周围留有足够的空间。

5)请避免高温.多湿的场所。
请避免太阳光直射、高温和多湿的场所。

6)将散热片装于电控柜外,可以大幅度降低电控柜内产生的温度。

注: 1. 使用(MT-A5CN□□)选件安装时,安装面积需按屏板开孔尺寸进行加工。
2. 安装在电控柜外部的冷却部分带有冷却风扇。请不要在有水滴、油雾和粉尘的环境下使用变频器。

7)请回避油雾、易燃性气体、棉尘和尘埃等等漂浮的场所。
将变频器安装在清洁的场所,或安装在可阻挡任何悬浮物质的封闭型屏板内。

8)注意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内的散热方法。
在两台或两台以上变频器以及通风扇安装在一个控制内时,应注意正确的安装位置,以确保变频器周围温度在允许值以内。如安装位置不正确,会使变频器周围温度上升,降低通风效果。

9)变频器要用螺丝垂直且牢固地安装在安装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