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1):
客户送修一变频器,说一供电就烧保险。开盖检查,看到功率模块和以前
曾经修过的一样,内部结构如附图所示。经检查后确定六各IGBT功率管没
有击穿,仅三相整流二极管中有R、S两相一臂击穿一臂开路。该变频器规
定是220V单相供电,因此没使用的T相两个二极管均无损坏。经过分析,
如果断开模块的R、S输入脚外接一个整流桥就可恢复原来结构,因内部损
坏部分正好是每相都开路,并非全击穿。就从模块引脚处将R、S两输入脚
与电路板断开,将电磁炉20A整流扁桥的交流输入脚接在电路板R、S处,
桥的正输出接P1脚(外滤波电容正极),负输出接N1。整流桥通过引线固
定在原散热片的侧面。经客户使用,反映良好。从模块内部结构可看到要是
IGBT管开路性损坏也可外接电磁炉IGBT管修复,但击穿性损坏就只有换
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