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如何将用户窗口最小化

楼主(2010-06-01):
当MCGS进入运行状态,即用户窗口已经开启的时候。可否设置一最小化按钮,将窗口最小化到windows CE 的任务栏。

从而实现不需要重启,即可进入windows CE 操作界面的目的。

网友A:
目前还没有这功能吧,运行环境和内嵌操作系统不可能用你说的一个按钮来切换吧。

网友B(2011-02-18):
如果你在开机时就先进入CE系统,然后再进入运行环境,这样就可以随意的将运行窗口最小化,进入CE系统

网友C:
楼主可以在按钮的脚本中通过shell函数调用explorer.exe程序,进入操作系统,但是我们不建议进入操作系统,修改相关设置,如有疑问,可致电技术热线:400-610-7062,会有专业技术人员给你解答,谢谢!

                                                                                                    -------mc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