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y指令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6-01):
为什么给x002一个上升沿脉冲时,y001会输出两次?

请高手给予指点!(继电器输出型三菱plc,但是频率为1时,我想继电器输出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有没有哪位大虾给予指点?

网友B:
继电器是不适合用这个程序的

通常用这个程序是X2是闭合的,前面也是脉冲,后面也是脉冲不合适

                                               曾母暗沙自动化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C:
上面的意图不是问为什么不一直发完5个脉冲。也不是说为什么不是只发一个脉冲。因为他明知道自己用升跳变触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两个。

我都发生过这样的疑问。任何大于2的个数。任何大于半个扫描周期的频率。PLS指令指令仅执行一个周期的话结果都是输出两个脉冲。

原本以为第一个周期启动PLS指令,第二个周期根本没有做完第一个脉冲,这个时候停止PLS指令应该立即停止才对或者让他就发完当前第一个脉冲完了。但是,事实上就像楼主描述的一样发了两个脉冲。

网友D:
X2不要用上升沿,直接用常开触点试一下。

另外就是继电器型的PLC不适合做脉冲输出的,不过你这个比较慢,试验一下还是可以的,但不要经常用继电器型的搞脉冲啊!需要输出脉冲最好用晶体管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意图不是问为什么不一直发完5个脉冲。也不是说为什么不是只发一个脉冲。因为他明知道自己用升跳变触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两个。

我都发生过这样的疑问。任何大于2的个数。任何大于半个扫描周期的频率。PLS指令指令仅执行一个周期的话结果都是输出两个脉冲。

原本以为第一个周期启动PLS指令,第二个周期根本没有做完第一个脉冲,这个时候停止PLS指令应该立即停止才对或者让他就发完当前第一个脉冲完了。但是,事实上就像楼主描述的一样发了两个脉冲。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问芳季说的意思,

希望能得到PLC爱好者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意图不是问为什么不一直发完5个脉冲。也不是说为什么不是只发一个脉冲。因为他明知道自己用升跳变触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两个。

我都发生过这样的疑问。任何大于2的个数。任何大于半个扫描周期的频率。PLS指令指令仅执行一个周期的话结果都是输出两个脉冲。

原本以为第一个周期启动PLS指令,第二个周期根本没有做完第一个脉冲,这个时候停止PLS指令应该立即停止才对或者让他就发完当前第一个脉冲完了。但是,事实上就像楼主描述的一样发了两个脉冲。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问芳季说的意思,

希望能得到PLC爱好者的解答!

就是这个意思,请大家指教!

楼主:
请高手给予解释,指点!

网友E:
把pls x2换成ld x2。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abg.cc  ABG

http://www.jsabg.com  流量计

我都发生过这样的疑问。任何大于2的个数。任何大于半个扫描周期的频率。PLS指令指令仅执行一个周期的话结果都是输出两个脉冲。

原本以为第一个周期启动PLS指令,第二个周期根本没有做完第一个脉冲,这个时候停止PLS指令应该立即停止才对或者让他就发完当前第一个脉冲完了。但是,事实上就像楼主描述的一样发了两个脉冲。

任何大于半个扫描周期的频率。PLS指令指令仅执行一个周期的话结果都是输出两个脉冲。

(这个没注意过,我用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的,没法试!)

原本以为第一个周期启动PLS指令,第二个周期根本没有做完第一个脉冲,这个时候停止PLS指令应该立即停止才对或者让他就发完当前第一个脉冲完了。但是,事实上就像楼主描述的一样发了两个脉冲。
(我的想法就是跟你的一样,真是郁闷,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很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你不要再去解释它了。接受他可以了。

你看上面的回答那个有我的中肯。你放心,没有人回答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再去解释它了。接受他可以了。

你看上面的回答那个有我的中肯。你放心,没有人回答你的了。

好的

网友G:
FX 的话,我记得有个下限频率的,你是不是已经不在他的正常使用范围以内了.

网友C:
最低的频率就是1了。

网友H:
这个问题咨询让plc唱歌的王先生,相信他有很多手册上没说明的细节实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咨询让plc唱歌的王先生,相信他有很多手册上没说明的细节实践经验

哪个是让plc唱歌的王先生? 怎么咨询?

楼主:
我给他发信息了,可是没来,等待。。。。

网友I:
楼主对PLC的工作原理理解不是很到位,PLSY是高速输出指令,当程序在X2的闭合这个周期内检测到上升沿有效,在下一个输出刷新阶段是马上以PLSY指令规定的速度来执行Y1的输出.这个输出是高速输出,和下一个阶段的输入刷新和程序执行同步进行的,只有当下一次扫描周期进行时,检测到X2的PLSY指令不具务执行条件,才会在输出刷新阶段停止执行PSLY指令.两次程序执行至少有100MS以上的一个时间差,在100MS内,如果你的频率是1KH以上,我想有几十个脉冲输出是很正常的.,当然楼主觉得自己的频率是1S一次,按道理也只能输出一个脉冲,不够输出两个脉冲的时间.可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看清楚,这个指令是高速输出指令,我想指令的执行总有个最底使用频率,虽然编程手册中没有规定,现在有两个脉冲输出,我觉得可能是PLSY指令的最底速度,当然,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同大家讨论.还有就是PLC指令使用总有一个方法,你非要用高速输出指令来输出这么慢频率,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如果这样的话,你有计数器加计时器还不是更好点,所以从这点讲,你遇到的这个现象只是说是你的使用不当.

网友C:
我是支持楼主的。

但是引用<你遇到的这个现象只是说是你的使用不当>

这个我想肯定不是楼主的实用程序。当然只是实验程序,为了了解硬件而设置的测试软件。要深入了解硬件只能通过极端的操作区探究硬件的反应。而并不是循规蹈矩地用,这个当然无法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了。

楼主:
难道说高速输出指令用于低速就有误差?

至于你说的最低速度,我不是很同意,因为说明书没说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指令有误差的存在,正所谓在这个世界上圆无标准的圆,方无真正的方!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网友C:
不能说误差。是最少脉冲数的原因。这个事情我很早前曾经试验过了。没办法,使用上就尽量避开一个脉冲这唯一一种情况,就可以正常的。

用西门子啦。

网友J(2010-07-02):
   我与大家的观点有一些不一致,说出来谨供大家参考。(楼主提出的问题是属于FX1s、FX1n系列PLC上遇到的。所以,我的这些观点仅限于FX1s、FX1n系列范围)

1、 PLSY(FNC57)指令是一种高速指令。它的“执行过程”(单指脉冲的输出过程)是独立于程序扫描周期之外的过程,不受程序的扫描周期的制约。在该指令的驱动条件为ON的最初一个周期里开始运算,然后立即输出脉冲!(不等程序扫描到END命令,它是以中断形式执行的。)

2、 当PLSY指令的第一个操作数指定频率在 1Hz~1999Hz  之内时,指令单次触发执行的最小基本单位数量为1个脉冲。

3、    当指定频率在 2000Hz~3000Hz  之内时,指令单次触发执行的最小基本单位数量为2个脉冲。

4、 当指定频率在 3001Hz~4999Hz  之内时,指令单次触发执行的最小基本单位数量为4个脉冲。

5、 当指定频率在 5000Hz~8998Hz  之内时,指令单次触发执行的最小基本单位数量为8个脉冲。

6、 当指定频率在 8999Hz~16999Hz  之内时,指令单次触发执行的最小基本单位数量为16个脉冲。

7、 当指定频率在 17000Hz~32976Hz  之内时,指令单次触发执行的最小基本单位数量为32个脉冲。

8、 当指定频率在 32977Hz~65040Hz  之内时,指令单次触发执行的最小基本单位数量为64个脉冲。

9、 当指定频率在 65041Hz 以上的频率时,指令单次触发执行的最小基本单位数量为128个脉冲。

网友J:
  PLSY(FNC57)指令的执行过程(单指“脉冲输出过程”) 是以“中断”形式来执行的,完全独立于程序的扫描周期之外,不受扫描周期制约。只有该指令的“执行条件”的访问才是放在扫描周期里进行的。当程序扫描到PLSY(FNC57)指令的“执行条件”从OFF到ON这个前沿时,PLC立即执行该PLSY指令,对应于该指令的“目标操作数(Y00或Y01)”的标志位:M8147(Y00脉冲输出中)或M8148(Y01脉冲输出中)ON。

网友J:
  三菱FX系列的编程手册对PLSY(FNC57)指令称之为<脉冲输出>。这个“脉冲”不同于随机时序中出现的单个脉冲,而它是一种周期性出现的脉冲。既然这个“脉冲”是周期性出现的,所以对这执行脉冲输出的硬件电路(这里与PLC通常的输出过程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靠软件在执行END命令时刷新输出锁存器来实现的,而是靠专门的脉冲输出硬件电路直接控制Y0或Y1输出。)就得赋予它有“前瞻性”。当硬件输出电路在输出第1个“基本单位”脉冲时,就已经“前瞻性”的为下一个“基本单位”脉冲的输出作好了准备(给M8148的导通时间准备了用于输出两个“基本单位”所需的时间)。

  对于其指令第2个“操作数”(S2)≥ 2 的情形,我们可以把PLSY(FNC57)指令理解成<脉冲串输出>。要形成“串”则至少不得少于两个脉冲!所以当楼主网友所写的 <  LDP  X02  PLSY  K1  K5  Y01  > 这条指令在执行时,标志位: M8148(Y01脉冲输出中)ON的持续时间最短也得保证有2个完整的周期。故,该指令执行的结果是Y01输出“两个脉冲”。即便是程序在第1个脉冲还没有输出完毕时程序进入第2个扫描周期,运算出该PLSY指令应该OFF,但是,已经启动了的M8148 在导通时间未满两个脉冲周期之前是不会OFF的!

网友J:
  如果“执行条件”(X02)在Y01输出第2个脉冲(包括脉冲前的空隔)时才由ON转为OFF,则M8148之ON的持续时间将“前瞻性”的延长到3个脉冲周期,Y01将输出3个脉冲;以此类推,当“执行条件”(X02)在Y01输出第4个脉冲(包括脉冲前的空隔)时才由ON转为OFF,则M8148之ON的持续时间将延长到5个脉冲周期,Y01将输出5个脉冲。

网友J:
引用<芳季> 的内容:

   不能说误差。是最少脉冲数的原因。这个事情我很早前曾经试验过了。没办法,使用上就尽量避开一个脉冲这唯一一种情况,就可以正常的。

  <Wanggq>回复:

  楼主的程序片断在输入点“X02”的前沿脉冲操作下为什么不输出 5 个脉冲? 那是因为程序在第2个“扫描周期”内就运算出PLSY指令OFF,所以该指令执行不到第2个“脉冲周期”之后(不包括第2个“脉冲周期”)的脉冲输出。

  既然楼主的程序片断在程序的第2个“扫描周期”中就运算得到该PLSY 指令“OFF”,而且这时,第1个“脉冲周期”甚至都还没有执行完毕,为什么不就此中止“脉冲”的输出呢? 那是因为PLSY指令的“脉冲输出硬件电路”已经启动,不受程序“扫描周期”制约,若在启动之前“Y01脉冲输出禁止”之M8146 没有被置位,则“Y01脉冲输出中”M8148 之ON至少要保证有两个完整的“基本单位”的脉冲周期(前瞻性的多准备了一份最小“基本单位”)。在楼主的例程中,单次触发执行最小“基本单位数量”是1个脉冲。故,该例程在单次触发下输出的是2个完整的脉冲,而不是1个完整脉冲,更不可能是1个不足一个“脉冲周期”的不完整脉冲!

  事实上,我们也完全不需要刻意去“避开只输出一个脉冲的情况”!倘若有人需要用“PLSY”指令来实现:用“X02”前沿触发一次,PLC的“Y01”就输出一个“完整的脉冲”。那么,我们将楼主的例程中该脉冲输出指令的“S2”指定为“K1”即可!

网友J:
  如下所示:

    LDP   X02   PLSY  K1   K1   Y01

网友J:
  倘若有人偏要用楼主的< LDP   X02   PLSY    K1   K5   Y01  >   来实现:触发一次,“Y01”就输出一个“完整的脉冲”。那么,我们也是能够办得到的!

  方法是:

  a、 在运行该例程之前,预先将PLC的M8146 置位。

  或者:

  b、 在“PLSY指令”之前加一条“SET  M8146 ”命令。

  如:

  LDP    X02

  SET          M8146

  PLSY   K1    K5    Y01

网友C:
有见地。我正在消化。……

网友H:
M8146的控制在置位后是否需要编写复位的程序?

另王先生那个关于基本单位脉冲数量与频率关系的描述是实际测试得出来的吗?

网友J:
对:<winter938> 关于

M8146的控制在置位后是否需要编写复位的程序?

另王先生那个关于基本单位脉冲数量与频率关系的描述是实际测试得出来的吗?

 内容的回复:

  回复第一个问题:

  在FX1s、FX1n中,M8146 是<Y01脉冲输出禁止>位。它如果在PLSY指令(设目标操作数为Y01) 执行前就已经为ON ,则它将禁止 M8148 -<Y01脉冲输出中> ON 之时值中的“前瞻性”的预备部分,但它却不能禁止对应于该PLSY指令对 M8148 的触发(启动)!换句话说就是:“脉冲禁止位”于PLSY指令执行前有效时,其禁止的是除首份脉冲之外的所有后续脉冲。(关于“首份脉冲”的定义,我将在以后抽时间来细讲)

  当目标功能定为:用< LDP    X02      PLSY    K1     K5    Y01 > 实现每操作一次“X02”,“Y01”就仅输出一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脉冲”时,我们没有必要对 M8146 施行“复位”操作。

网友J:
 回复<winter938> 的第二个问题:

  “基本单位脉冲数量”与频率关系的描述是在FX1s的PLC上实际测试得出来的。它也可能适用于FX1n的PLC ,但肯定不适用于FX2n和FX2nc系列!

网友J:
  在FX1s、FX1n中,由“PLSY”指令所输出的“占空比为50%的周期脉冲”其时序波形与《编程手册》的描述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最好用图片的形式来加以描述。下面第1个图片是《编程手册》的第229页上的内容:

                                                        ( 图片1 )

网友J:
引用 < gzf1 >  的内容:

  “ 当程序在X2的闭合这个周期内检测到上升沿有效,在下一个输出刷新阶段是马上以PLSY指令规定的速度来执行Y1的输出.这个输出是高速输出,和下一个阶段的输入刷新和程序执行同步进行的,只有当下一次扫描周期进行时,检测到X2的PLSY指令不具备执行条件,才会在输出刷新阶段停止执行PSLY指令。”

 < Wanggq > 回复:

  楼主的问题是在FX1s / FX1n 系列PLC上遇到的。而我理解< gzf1 >网友这句“当程序在X2的闭合这个周期内检测到上升沿有效,在下一个输出刷新阶段是马上以PLSY指令规定的速度来执行Y1的输出”好像是对FX2n 或FX2nc来讲的。如果是在FX2n系列的PLC上做运行这个 < LDP   X02       PLSY     K1      K5      Y01 >  的试验,则:从PLC面板上的输出指示灯来看,这个片断是不会有“输出”指示的。

  在FX2n系列的PLC上运行“PLSY指令,其驱动条件为ON的时值至少应当保证有2个扫描周期才会有“输出”指示!

网友J:
 <紧接上一楼的内容>

  在FX2n系列的PLC上,如果我们写一个片断来保证“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只通两个扫描周期,当程序第1次扫描至该“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X02)为ON,则该“PLSY指令”运算为ON,但是“Y01”在“映象寄存器”中的映像并不立即出现“脉冲”的ON状态。直到程序扫描至本周期的“End命令”时“Y01的映像”也不出现“脉冲”的ON状态,而是在下一个扫描周期里再次扫描至该“PLSY指令”(X02 仍然为ON时),立即刷新“Y01的映像”(不等这一周期的“输出刷新阶段”)。倘若第三次扫描至该“PLSY指令”,其驱动条件(X02)为OFF时,运算出该“PLSY指令”为OFF。这时将立即中止“正在执行中的脉冲输出”(同样的也是不等这一周期的“输出刷新阶段”)。如此这样,从PLC面板指示灯上看“Y01就只输出一个脉冲”。

   (从“输出指示”上看到的这一个脉冲的脉宽只有一个程序扫描周期的时值,而不是象在FX1s或FX1n上运行 < PLSY  K1  K5  Y01 > 指令那样输出完整的:“ OFF-500mS、 ON-500mS  ”的一个“周期脉冲”)

网友H:
非常感谢王先生提供的宝贵实践经验!个人感觉三菱FX编程手册错误疏漏经多次修正后的版本仍然很多,糟糕的是有些文字不知是翻译还是原文描述晦涩难懂,这里截录手册中关于脉冲输出指令说明的一点描述图片请王先生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上面图片是只再启动的情况。而楼主等的讨论则是一次运行过程的有关问题。情况不同。先不要同时讨论。

网友J:
引用 < gzf1 > 的内容:

  “ 当程序在X2的闭合这个周期内检测到上升沿有效,在下一个输出刷新阶段是马上以PLSY指令规定的速度来执行Y1的输出.。”

------------------------------------------------
 < Wanggq > 回复:

      我对“PLSY指令规定的速度”的理解是:该指令的“源操作数1”指定的“脉冲频率”。对应于楼主提供的例程片断———— < LDP   X02      PLSY    K1      K5       Y01  > 来说,“S1” 所指定的为“K1”,即指定频率为“1Hz ”。

  在FX1s或FX1n系列PLC 中,“PLSY指令”在驱动条件(X02)上升沿有效的周期内立即以“中断”形式触发“硬件脉冲输出电路”其输出脉冲频率为对应“S1”所指定的(K1)——“1 周期/每秒”的脉冲速度。

  在FX2n系列PLC中,“PLSY指令”在驱动条件(X02)上升沿有效的周期内立即以“中断”形式触发“硬件脉冲输出电路”(“硬件脉冲输出电路”输出脉冲与“映像寄存器状态”及“输出锁存器状态”是不同的概念),但其脉冲速度不可能低到“1 周期/每秒”。因为FX2n中的“PLSY指令”最低频率是2Hz 。

下面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实验证据:让“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之ON时值延长到M8029标志出现时,记下这段时间为2250毫秒。

网友J:
  在FX1s、FX1n中,由“PLSY”指令所输出的“占空比为50%的周期脉冲”其时序波形与《编程手册》的描述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最好用图片的形式来加以描述。

   下面把第1个图片的局部提出来,并加上标注,供网友们参考:

网友J:
  在FX1s、FX1n中,由“PLSY”指令所输出的“占空比为50%的周期脉冲”其时序波形与《编程手册》的描述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最好用图片的形式来加以描述。

网友K:
如果在触发前,脉冲禁止位未被置位ON,则每触发X2前沿一次,该指令就会输出两上周期的脉冲。

网友H:
王先生辛苦了!手册上很多细节都未说明,但在实际使用中却是会碰到的,这里把PLSY输出时的脉冲起始状态作了很详细的说明,现在想进一步提个问题请教王先生:在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OFF时正在输出的脉冲串又是以什么状态结束的?(还有在M8034置ON时,双线圈驱动关闭或置位Y0或Y1时输出的脉冲串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由于手头只有一本手册没法实测还请王先生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L:
解释很清晰,学习中!

网友J:
引用<winter938 >的内容:

 “在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OFF时正在输出的脉冲串又是以什么状态结束的?”

-------------------------------------------------

<Wanggq>回复:

  在不同系列的PLC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同的。

  在FX2n上,当“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OFF时,正在输出的脉冲串嘎然而止!并不保证其正在输出中的一个脉冲达到标准脉宽。

  在FX1s或FX1n上,脉冲的输出,是一份一份的进行的。当“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出现OFF(准确的说,是驱动条件的“下降沿”)时,正在输出中的“方波”(这里我用“方波”的概念来替代“脉冲串”更加准确一些)必须保证正在执行的一份“方波”后面再追加一份“前瞻预备份”完整执行后才停止输出。倘若在“PLSY指令”执行前,对应的“脉冲输出禁止”位已经置为ON,则不须追加“前瞻预备份”,但也必须待正在执行中的一份“方波”完整执行后才能停止输出。

  对于<winter938 >的“还有在M8034置ON时,双线圈驱动关闭或置位Y0或Y1时输出的脉冲串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我不够明确<winter938 >网友的意思。所以不好做答。

  如果把问题改为:“在M8034置ON时,Y0或Y1输出的脉冲串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则问题就明确了。答案也简单!

答: 在M8034置ON时,FX2n中的脉冲串输出会嘎然而止,而FX1s、FX1n中的“方波”输出从PLC的输出指示灯来看是立即停止,但从实际的输出硬件来看,则必须保证正在执行的一份“方波”完整执行后才能停止输出。

网友H:
我的意思是如果在程序中其他地方如有OUT Y0之类指令且之前的条件ON或OFF对脉冲串输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J:
  如果在程序中除了有“PLSY指令”之外,其他地方还有OUT Y0(或OUT Y1)之类的指令,那么,在“PLSY指令”执行的“脉冲输出中”,实际输出元件的动作是以“脉冲输出中”(方波输出过程中)为准!在“脉冲输出中”标志位为OFF时,实际输出元件的动作才是“OUT Y0(或OUT Y1)”之类的指令的最终运算结果。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推荐在程序中使用“双线圈”驱动的!因为多数人不能正确处理或正确理解“双线圈问题”。但是,如果您真正能够正确把握“双线圈问题”的原理时,您也可以不守“规矩”,而采用“双线圈驱动”来达到特殊的“目标功能”!

网友J:
   假若在一个程序中既有“PLSY指令”(设目标操作数指定为Y0),又有如“ OUT   Y0 ”之类的常规指令。则,Y0元件在程序中的映象寄存器中的状态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们单从对程序的监视软件去观察是得不到正确答案的。我们也不能够从PLC面板上的输出指示灯的情况来正确得出“输出继电器Y0”的实际输出状态的情况。这时的Y0实际输出元件的工作状态不但受“输出锁存器”的控制,而且还优先服从“硬件脉冲输出电路”的控制!

网友H:
谢谢楼上所做的大量测试并无私分享出来!

网友C:
我用西门子的理解,他解释,要使高速脉冲输出的初始状态和结束状态为高电平。只要用一个=指令令输出一直是1,就可以了。这话具体的表达我忘记了,大意是这样。

网友J:
引用“Wanggq”的内容:

  “脉冲禁止位”于PLSY指令执行前有效时,其禁止的是除首份脉冲之外的所有后续脉冲。(关于“首份脉冲”的定义,我将在以后抽时间来细讲)

------------------------------------------------

  “首份脉冲”即“首份周波”,以及“基本单位周波”的定义请网友们参阅《回复网友关于PLSY指令的问题》。

网友M(2011-07-03):
不太懂,好难理解,能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N(2011-09-19):
我学习的也是PLSY指令的频率范围是2HZ--20KHZ....

网友O(2012-04-27):
王先生高见,求联系方式,以后方便求教.

网友P(2013-02-24):
我想应该是频率太低,这么低的频率估计只输出了两个脉冲,所以看到输出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