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柜内温度过高。变频器老跳。

楼主(2010-06-01):
电柜内温度过高。变频器老跳。请问用电气柜空调怎么样?能解决问题么?有家上海温亨电气的人联系我。说是合肥中辰轻工,象山信成什么都用他家的。这里有谁用过他家的么

网友A:
变频器跳是怎么跳呀?如果温度原因,整个风扇好了呀

网友B:
如果真是温度过高造成的,可以装一个电气柜空调。。是江苏一家公司生产的,外型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跳是怎么跳呀?如果温度原因,整个风扇好了呀

如果你钱多就搞空调

网友D:
散热不行~~~先确定散热风扇有没有问题! 13719448989   林生

网友E:
电柜温度高到啥程度,你的电气控制柜里有啥东西,变频器散热风扇是否正常等通通考虑。出现问题要仔细分析,不要轻易下结论

网友F(2010-10-25):
看看变频器的风道是不是堵了,风扇是不是还正常运转,给风道清理一下,如果是电气柜控制室的温度太高的话,考虑给控制室加装空调。

网友G:
估计给你做变频柜的厂家里,有卖空调的卧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