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问题,诸位应该没有遇过??

楼主(2010-06-01):
wincc画面输入输出域在CPU stop后清零了,有什么办法不让输入输出域清零呢?

网友A:
清零?你的变量管理器变量设定中可以设定是否保留最后状态.
Regards

网友B:
检查你的程序。查看你的硬件配置中CPU的启动方式是否为冷启动。

网友C(2010-07-30):
ob121,ob122......

网友D:
都有这个问题。CPU停止后,WinCC与PLC的链接断开,输入输出域中的数字不但变零,还是虚的(虚线写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