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0-06-01):
施耐德变频器故障"ERR 7:ERREUR LS"的解决方法:
1)首先下电,然后换一显示模块或拆下显示模块再安上,再次上电观察;
若显示ERR7,就可以排除显示模块与控制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另外要检查一下控制板的波特率是否被更改.
如需硬件复位,操作如下:
1.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
2.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
;3.再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即可.
2)另外可以看看风扇是否都在转,可能是风扇不转引起;
3)查查变频器和面板的版本是不是不兼容,是不是同一时期生产的,你可以看看变频器的编号,哪年生产的.
4)查查控制电源是否过压。
5)看看控制卡和电源板之间的通讯有无问题
控制卡就是操作面板下面那个板。
  先把操作面板的塑料螺丝解下,
  再把下面的那块板子换了。
  这块控制卡是通用的,
  更换板子后,
  上电会报故障CFF,
  按一下ENT键即可解除更换板子后报的这个故障。

  也有可能是你的两个板子之间的几根线松了,
  拆下板子后先看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A(2010-08-02):
你好!

     我是船舶造船厂的一位负责船厂电气员工,我姓廖,我目前陆电有台变频器是施耐德AVT31 ,7.5KW  380/500V   10HP  ,前几天出现情况是InF代码,是否内部故障了,请问那里有一台新的变频器买,如果维修要换什么模压。与我联系:15975005980

网友B:
我是专业维修施耐德,有配件,INF 是内部故障,一般需要写数据 需要的话 13056660695

网友C(2010-11-18):
施耐德原厂配件维修批发13554483804 QQ:117698696   提供施耐德现场服务和元件级维修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