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变频器,存在对光电开关干扰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0-06-01):
11KW变频器,存在对光电开关干扰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原本用5W 没出现对光电开关干扰问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干扰问题?

另外我想换个光电开关试下, 可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光电开关对变频器有抗干扰,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光电开关要用屏蔽电缆,且屏蔽电缆要可靠接地,如接地不行就直接 变频器的com端试试

网友B(2010-12-07):
已接触多种光电开关与变频器相连的电路     尚未出现此类故障    故以下意见仅供参考     1光电开关检测距离重新调整    避开临界工作点   2 光电开关与变频器相连部分加相应的隔离措施   如隔离变换器等  3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是传感器的生产厂家,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光电开关的本身质量问题,你可以把光电开关用屏蔽电缆,且屏蔽电缆要可靠接地,如接地不行就直接 变频器的com端试试 ,也光电开关与变频器相连部分加相应的隔离措施 如隔离变换器等 ,你也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杭州倍纳姆(BANAMU)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张欣      QQ: 1426248326            电话:18867815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