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变频器误报过流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0-06-01):
各位兄弟们,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公司有一台ABB-ACS800变频器经常误报过流故障(实际电流并不大)。我想把它屏蔽掉,请问要修改什么参数?

网友A:
31组参数可以自动复位!

网友B:
其实你卖产品我们都没有可说的 你都来了就给回答一下吗  就非得买了你们的东西才能知道怎么做吗 大家都是相互的 你好的话我们会考虑买的 主要是我们始终需要此类产品

网友C:
检测电路出问题,屏蔽掉,过电流就不能起到保护,还是要修好。

网友D:
检测电路出问题,屏蔽掉,过电流就不能起到保护,还是要修好。顶

网友E(2010-07-28):
呵呵,可以把你们公司坏的发我这里来修,13718383844

网友F:
做一下标准辨识试试,也许有效果。

网友G:
AINT检测板坏了,需要更换,购买联系我18951101002  原装

网友H:
最好不要屏蔽掉。如屏蔽了。加入电机堵了,变频器模块就容易坏了,那样的华损失大了,还是要修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