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CH SA-4037变频器疑难求助

楼主(2010-06-01):
大家好!我手头有一台SANCH  公司的变频器,型号:SA-4037故障现象如下:

1、原CPU板启动信号无输出,后直接从开关电源处取的启动电压,试验可以用!

2、原驱动板三相输出不平衡(三相之间的偏差也是固定的6V),更换全部3120V和全部驱动板电解电容,所有的元件全部测了一遍,最后实在没办法,怀疑IGBT不良,更换拆机的IGBT(从另一个客户的另外一个型号的机台拆的),故障依旧!

3、空载测试三相输出平衡,没有一点偏差,加Y接的灯泡试验,仍然平衡,灯泡亮度相同!

4、带电机(电机空载)试验三相输出电压分别为145V   139V    133V,调整频率三相之间偏差固定,即每相之间固定为6V!

5、重新检查驱动板所有元件未见异常!空载状态测三相驱动信号正常,带载未敢直接测试驱动,以免损坏IGBT而得不偿失!

特请大家帮忙会诊一下!有点疑难杂症的味道!

楼主:
路过的朋友,请进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点难,觉得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三碁吗??这些都是深 层次的技术,我们都不懂的!

网友C:
你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对不对,还有就是三相输出电压不平那电流是平衡的吗?(电机负载),也可能是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D:
测一下电流,如果平衡,可以带载试,这样会方便查出原因

网友E:
换电流传感器!13719448989  林生  广州众科电子

网友F:
我这边有一台SA-5。5KW的带负载运行一两个小时就炸模块(电机跟线路都好的),驱动光耦跟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有没有哪位碰到过这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
退修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G(2010-10-28):
你是用的什么表测量的啊?

一般的表是测量不准确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带有高频载波分量的,属于高频的电源,一般的指针和数字表是难以测量准确的。如果电机的运作正常,是不必追求测量上的“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