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对变压器的影响/危害有哪些?

楼主(2010-06-01):
低压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对变压器的危害有哪些?该怎么处理?

楼主:
欢迎大家来来来来灌水!

网友A:
谐波电流能正弦波变得很尖,不仅导致变压器的磁滞及涡流损耗增加,大大降低变压器的实际使用容量且噪声增加,还会使绝缘材料承受的电应力增大。谐波电流能是变压器的损耗增加,导致局部过热,绝缘加速老化,大大的缩短了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解决办法增加电容补偿,抑谐补偿,消谐补偿设备

网友B:
35KV变压器合高压时为什么6KV发电机差动保护动作?两台一样的发电机向同一个变电站供电,当一台先并网,另一台再并网时,先并的一台差动保护也动作.请师傅们帮忙解答.希望把答案发到1106657080QQ邮箱

网友C:
谐波电流使变压器损耗增大,还会引起外壳、外层硅钢片发热,并可能引起震动,噪声增加

网友D:
绝缘加速老化,大大的缩短了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楼主:
在使用变频器的 情况下,变压器该做那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