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on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6-01):
     最近使用了maxon的直流电机和驱动器,电机型号是m051381,伺服用的是4-Q-DC Servoamplifier ADS 50/5,工作在电流模式。以前的电机只有两根线直接接的伺服的输出。现在电机型号变了,电机变成了4根线,两根粗线两根细线,粗线应该还是跟伺服相连作为电源线,但细线就不知道怎么接,细线是抱闸线还是励磁线呢,具体应该接多少v的电压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咨询原厂更有谱

网友B:
4-Q-DC Servoamplifier ADS 50/5 是MAXON一款有刷数字驱动器,“m051381”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组合亦或有改动?若是这样请详细提供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4-Q-DC Servoamplifier ADS 50/5 是MAXON一款有刷数字驱动器,“m051381”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组合亦或有改动?若是这样请详细提供之

M051381是maxon电机上的标签提供的型号。以下是标签。

maxon motor

M051381    R

SAMPLE ONLY

SWISS MADE       544890

网友C:
哥们。544890应该才是电机的货号

网友D:
M051381应该是型号,是改动过的。

maxon没有4根线的电机,依我的经验,4根线中两根是电机电源,两根是制动器。一般细线是电机线,粗线是制动器线。你可以短时通电试一下,哪个通电后电机转动就是电机线了。

但是你选的型,你不应该不清楚自己选了什么吧?还是希望联系maxon当地的办事处,这样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