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林变频器

楼主(2010-06-01):
有用过西林变频器的吗 ?

深圳产的,

系统电瞬间掉电后欠压报警按复位建怎么没用啊?

需要怎么复位?

网友A:
你现在上电,变频器显示什么代码。掉电欠压会报P.LU,如果变频器没有问题,你再上电就好了,不需要复位。若不行就打电话给技术支持。周一到周五都可以.

楼主:
ELU

说明书上说是欠压报警。

今天有遇到个新的 问题:开机EOL1(过载报警),电机55KW空载电流35A--正常。设备是正常情况下停的车,再开就是这样。我将013由25S改为2.5S;701改为2.5S;207为8.5.无法开车?有时是将207调小就可开了,现在调小就不行。还以为是编程板有问题,将隔壁一台对换了也不行。

最后我将207调到10,开车正常了。

为什么有时要将207调大有时有要调小?要根据哪几个参数来调207?

楼主:
湖北烽火博鑫电缆有限公司钢丝部

网友A:
根据你的负载来调节,F2.07是转矩提升,是为了防止低频力矩不足时来设置的。你不应该把加减速时间从25S改成2..5s,如果你的负载很重,加减速时间太短就容易过载。

E.LU你查看下FV.08看母线电压是多少。还有不清楚直接打我们技术支持的电话。钢丝部,是拉丝机吧。顺便问下,贵公司是地质大学附近的烽火科技么?

楼主:
‘你不应该把加减速时间从25S改成2..5s,如果你的负载很重,‘

点动频率15HZ,在那样的负载下不瞬间把转矩提起来就过载报警。我这是一步步试出来的。

在‘给定’情况下调到50HZ要是不将加速时间调下来,一样是过载报警的 。

在电机(55KW)满速情况下工作电流100A。

我们是它的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