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 变频器问题 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0-06-01):
公司有5台 SEW 变频器 具体型号忘记了 是用来分别控制冷料仓的平皮带用的 有3台能用电脑进行打开、调速操作。 其余两台只能手动打开和手动调速 就是面板上带个旋钮的那种 旋钮上面有一排数码灯来显示转速和参数  rpm灯和手动模式灯常闪 不知道怎么才能改为电脑操作 我记得参数里面有一个是P121 能改本地电位器模式 和手动模式(不知道记没记错)还有就是能不能从别的变频器里把参数拷贝到坏了的变频器里。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10-08-01):
SEW的变速器不错。,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系列的变频器,我估计你用的是07b的,可以实现电脑控制的,详细情况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