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用DTC1000C做恒压供水的PID经验参数?

楼主(2010-06-02):
求助:谁有用DTC1000C做恒压供水的PID经验参数?现在PID参数的调整不是很理想。

网友A:
对压力调节一般P=120~180%,I=50-100S,D=0S;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如果能试验,则可以通过调准参数找到相对较理想的参数。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现在我用的是P=50 I=5   达到设定值后很稳定,就是过程时间比较长。

网友B:
0813H写入1,开启自整定。然后将 100BH写入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