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机床电路设计

楼主(2010-06-02):
        最近厂里的一台宫野车床MIYANO老是烧一块IO板的保险,在检查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开关电源的24V竟然和机床接地端子之间是通的。让小弟一阵激动以为找到的故障的原因,但是查了老半天没有找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和其他同一型号的机床对比一下竟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开关电源的24V竟然和机床接地端子之间是通的)而这台床子是正常运转的。这就纳了闷了,为什么呢?哪位同志对机床电路比较了解的来解答一下小弟的疑问,相信有不少人都遇见过同样的问题

       我是新来的没有积分赠与各位见谅

网友A:
只要开关电源的"地"没和机床接地端子接通,这样的设计也是正常的,目的只是取出-24V电源而已(对机床接地端子而言).

网友B:
           赞成楼上的说话

网友C:
没弄明白 我也遇到过一次 我是初学者

楼主:
补充一句:取-24V干啥用?开关电源上有0V 24V端子。还有我这床子在按循环启动时就崩保险,检查这个启动按钮发现和地线也是通的。这些正常么?我是新手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C:
有没有告诉 给讲讲啊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D:
0V接地的好像是有的?机车不都是0V接壳,要看运用吧!

楼主:
机床问题是解决了,但是疑问还在

网友E:
  你说的是相通还是有压差?

网友F:
机床的电气安装的时候是不是零地共用的啊?个人愚见,如果不对清别见笑啊

楼主:
对:XUEXI119 关于

  你说的是相通还是有压差?

内容的回复:

电阻值很小

网友G:
可能有些厂家在安装的时候,采用的是浮地,既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分开来接,这种接地方式一般只适合用在小型数控系统中

网友H:
IO板上带保险我只在中达的系统上见过,并且一般是接在输出端子的+24V进线端,请检查一下输出端子连接的电气元件是否有短路的情况存在

网友I:
中间有阻值没有?

很简单

设备小,一个开关电源能带动

电磁阀的24V也是这个开关提供的

网友J(2010-07-08):
有时是需要的,不如用到电磁离合器(单头)、电磁阀等,就需要将-24v接地。

网友K:
是不是该检查一下机场的接地是否完好

网友L:
你们这些神经,楼主在着急,你们瞎几吧扯个毛啊,就不能说正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你们这些神经,楼主在着急,你们瞎几吧扯个毛啊,就不能说正题吗?

傻呼呼的,人家不是都在说正题吗?

网友M:
B2010A型龙门刨电气柜改造(590+PLC)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N(2010-08-21):
以前是常碰到,把所有DC24V电源的0V和电源的地连在一起,这样就保证了所有的DC24V对机床的地都是24V。不会产生两个不同的24V间产生电压差的现象。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以前是常碰到,把所有DC24V电源的0V和电源的地连在一起,这样就保证了所有的DC24V对机床的地都是24V。不会产生两个不同的24V间产生电压差的现象。

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P:
我也遇见过这个情况,顶楼主

网友Q(2010-09-26):
竹山桥下车 zhushanqiao
积分:1680
帖子:56
注册:04-11-26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以前是常碰到,把所有DC24V电源的0V和电源的地连在一起,这样就保证了所有的DC24V对机床的地都是24V。不会产生两个不同的24V间产生电压差的现象。

我个人认为是有道理的

网友N:
不过,用这样的方法采-24V倒是没有见过。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R:
19楼竹山桥下车说的有道理。

网友N:
但是在把直流电源的0V和PE连接在一起时,如果把PE连接到了机床的接地排上,但是机床的接地又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一旦机床漏电,或者外部有电流窜进来,那就杯具了。

网友S:
好,说得好,受教了,看来还是要多看看罗

网友M:
龙门刨电气改造590+PLC控制13830812651

网友T:
检查一下IO板外围开关有没有短路的现象,IO板外接开关也分NPN和PNP两种方式,即公用24V正极或公用负极,这都是有可能的。一般来说开关电源0V是跟机床接地线连着的,而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采用了NPN的连接方式,外围接地,导致保险丝烧坏的。

网友U:
24V 是交流电源吧!

网友N:
既然是开关电源的24V,那一般来说应该是直流24V。

网友V:
我曾经就碰到一台数控车床的24V电源,24V的+是接地的,也是在一次维修中无意发现的。

网友W:
你应该从与启动按钮有关的线路查起

网友X(2010-11-10):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你量很对电源都有这样现象,拿表量变压器还是通的呢!那不也能变压有正负极。你看看电源是什么的,还有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Y:
你的那个IO版子的外围很有可能存在短路现象。本人也见到过24V接地的。

网友Z:
24V带的负载应该较多吧!若为共地设计,负载多了并联阻值小(即24V与地之间)是很正常的。本人新手,自己这么认为的

网友AA:
相信我们人们的力量,有会PLC的吗

网友AB:
正常情况是0V接地,但开关电源输入输出侧是隔离的,所以哪一端接地都有一样

网友AC:
你到错地方老回复内容:
对:IE510757054 关于

相信我们人们的力量,有会PLC的吗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