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使用知识汇编

楼主(2010-06-02):
(031):主变差动与瓦斯保护的作用有哪些区别?
答:1)主变差动保护是按循环电流原理设计制造的,而瓦斯保护是根据变压器内部故障时会产生或分解出气体这一特点设计制造的。
2)差动保护为变压器的主保护,瓦斯保护为变压器内部故障时的主保护。
3)保护范围不同:A差动保护:
1)主变引出线及变压器线圈发生多相短路。
2)单相严重的匝间短
3)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保护线圈及引出线上的接地故障。
B瓦斯保护:
1)变压器内部多相短路
2)匝间短路,匝间与铁芯或外及短路
3)铁芯故障(发热烧损)
4)油面下将或漏油。
5)分接开关接触不良或导线焊接不良。
(032):主变冷却器故障如何处理?
答:1)当冷却器I、II段工作电源失去时,发出“#1、#2电源故障“信号,主变冷却器全停跳闸回路接通,应立即汇报调度,停用该套保护。
2)运行中发生I、II段工作电源切换失败时,“冷却器全停”亮,这时主变冷却器全停跳闸回路接通,应立即汇报调度停用该套保护,并迅速进行手动切换,如是KM1、KM2故障,

不能强励磁。
3)当冷却器回路其中任何一路故障,将故障一路冷却器回路隔离。
(033):开口杯档板式瓦斯继电器工作原理?
答:正常时,瓦斯继电器开口杯中充满油,由于油自身重力产生力矩小于疝气重力产生的力矩,开口杯,使的触点处于开断位置。当主变发生轻微故障时,气体将到瓦斯继电器,

迫使油位下降,使开口杯随油面下将,使触点接通,发出“重瓦斯动作“信号。
(034):不符合并列运行条件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当变比不相同而并列运行时,将会产生环流,影响变压器的出力,如果是百分阻抗不相符而并列运行,就不能按变压器的容量比例分配负荷,也会影响变压器的出力。接线组

别不相同并列运行时,会使变压器短路。
(035):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答: 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下列条件:a)绕组结线组别相同;b)电压比相等;c)阻抗电压相等;d)容量比不超过3:1。
40,在什么情况下需将运行中的变压器差动保护停用?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将差动保护停用:
1) 差动二次回路及电流互感器回路有变动或进行校验时。
2) 继电保护人员测定差动保护相量图及差压时。
3) 差动电流互感器一相断线或回路开路时。
4) 差动回路出现明显异常现象时。
5) 差动保护误动跳闸后。
(036):变压器除额定参数外的四个主要数据是什么?
短路损耗、空载损耗、阻抗电压、空载电流。
(037):自耦变压器的中性点为什么必须接地?
运行中自耦变压器的中性点必须接地,因为当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如果自耦变压器的中性点没有接地,就会使中性点位移,使非接地相的电压升高,甚至达到或超

过线电压,并使中压侧线圈过电压。为了避免上述现象,所以中性点必须接地。接地后的中性点电位就是地电位,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后中压侧也不会过电压了。
(038):运行中的变电所的瓦斯保护,在进行下列工作时,重瓦斯应由跳闸改信号,工作结束后立即改跳闸?
答:1、变压器进行注油和滤油
2、变压器的呼吸器进行疏通工作时
3、变压器瓦斯继电器上部放气阀放气时
4、开关瓦斯继电器连接管上的阀门
5、在瓦斯继电器的二次回路上进行工作时
(039):轻瓦斯保护装置动作后应检查下列项目:
答:1、变压器油位
2、安全释放阀是否动作,有无破裂及喷油现象
3、内部有无异常声音
4、及时汇报调度,等待处理命令
(040):当运行中变压器发出过负荷信号是,应如何检查处理?
答:运行中的变压器发出过负荷信号时,值班人员应检查变压器的各侧电流是否超过规定值,并应将变压器过负荷数量报告当值调度员,然后检查变压器的油位、油温是否正常,

同时将冷却器全部投入运行,对过负荷数量值及时间按现场规程中规定的执行,并按规定时间巡视检查,必要时增加特巡。
(041):变压器油枕的作用是什么?
答:变压器油有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加装油枕热胀不致使油从变压器中溢出,冷缩不致使油不足,同时有了油枕绝缘油和空气的接触面大大减小,因而使变压器内不易受到潮气

的侵入,避免油变质。
(042):瓦斯保护可以保护何种故障?
答:(1)变压器内部的多相短路。
(2)匝间短路,绕组与铁芯或与外壳短路。
(3)铁芯故障。
(4)油面下降或漏油。
5)分接开关接触不良或导线焊接不牢固。
(043):变压器的异常运行状态?
1、 严重渗油
2、 油枕内看不到油位或油位过低
3、 油位不正常升高
4、 变压器油碳化
5、 变压器内部有异常声音
6、 瓷件有异常放电声和或有火花现象
7、 变压器套管有裂纹或严重破损
8、 变压器高低压套管引线线夹过热
9、 冷却器装置故障
10、 瓦斯继电器内气体不断集聚连续地动作发信号
11、 正常负载和冷却条件下,油温不正常的升高
(044):取运行中变压器的瓦斯气体时,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答:(1)取瓦斯气体必须由两人进行,其中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2)攀登变压器取气时,应保持安全距离,不可越过专设遮栏。
(045):变压器音响发生异常声音可能是什么原因?
答:(1)因过负荷引起;
(2)内部接触不良放电打火;
(3)个别零件松动;
(4)系统有接地或短路;
(5)大动力起动,负荷变化较大;
(6)铁磁谐振。
(046):三卷变压器停一侧其他两相能否继续运行?应注意什么?
答:不论三卷变压器的高、中、低压三侧哪一侧停止运行,其他两侧均可继续运行。若低压侧为三角接线,停止运行时应投入避雷器,并应根据运行方式考虑继电保护的运行方式

和定值,还应注意容量比,监视负荷情况,停电侧差动保护电流互感器应短路。
(047):变压器的重瓦斯保护动作跳闸时,应如何检查、处理?
答:(1)收集瓦斯继电器内的气体做色普分析,如无气体,应检查二次回路和瓦斯继电器的接线柱及引线接线是否良好;
(2)检查油位、油温、油色有无变化;
(3)检查防爆管是否破裂喷油;
(4)检查变压器外壳有无变形,焊缝是否开裂喷油;
(5)如果经检查未发现任何异常,而确系因二次回路故障引起误动作时,可在差动保护及过流保护投入的情况下将重瓦斯保护退出,试送变压器并加强监视;
(6)在瓦斯保护的动作原因未查清前,不得合闸送电。
(048):变压器在运行时,出现油面过高或有油从油枕中溢出时,应如何处理?
应首先检查变压器的负荷和温度是否正常,如果负荷和温度均正常,则可以判断是因呼吸器或油标管堵塞造成的假油面。此时应经当值调度员同意后,将重瓦斯保护改接信号,然

后疏通呼吸器或油标管。如应环境温度过高引起油枕溢油时,应放油处理。
(049):变压器发生绕组层间或匝间短路时有哪些异常现象?导致什么保护动作?
答:1、电流增大;
2、、油面增高,变压器内部发出“咕嘟”声;
3、侧电压不稳定,呼高呼低;
4、阀喷油。将导致瓦斯保护或差动保护动作。
(050):何时应将主变重瓦斯保护由“投跳”该“投信”?
答:应在变压器换油后,瓦斯保护定校后,冷却器检修后,变压器放油滤油后将瓦斯保护由投跳改投信。
(051):主变经滤换油后,重瓦斯保护一般投信多少时间?
答:一般投信24小时,最少投信12小时。
(052):主变重瓦斯保护放气完毕的标志是什么?
答:标志是有油从放气孔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