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应如何互锁??????

楼主(2010-06-02):
恒压供水变频器一拖多接触器应如何互锁比较保险???

想找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来保护变频器!

用什么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A:
变频器一拖多“接触器应如何互锁比较保险???”

1、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接触器互锁;

2、可以利用接触器的常闭触点;

3、串连在其它接触器的线圈控制回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