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75KW变频器带两台75KW水泵降频使用问题

楼主(2010-06-02):
我们在节能改造过程中,因为泵的扬程不需要原来那么大,所以通过变频器降低运转频率,而降低频率后流量减少了通过增加并联一台泵解决.用一台75KW变频器带两台75KW水泵降频工作在31HZ,此时在变频器上读到两台泵总的实际功率为33KW,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已经达到额定限制电流140A,((输出电压170V).

我们使用的是丹佛斯75KW变频器,向大家请教为什么负载功率还不到33KW,输出电流却已经到限140A?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路过,有点意思,那还节能改造什么了,换台流量大点的水泵不就都好了?18603411360

网友B:
楼主要的是低压大流量效果,并联两台泵,将其运行在31HZ,恰好满足要求。

如果忽略计量误差,变频器显示的功率没错,负载功率就是33KW。按常规,33KW的电流应该约为60-70A,而变频显示的是140A?

可别忘了,33KW的电流的60-70A是有条件的,前提是电机得到的电压是380V,变频在31HZ时输出有380V吗?

此时的输出电压大约只有100多V,按功率=电压*电流(忽略其他因素),如果要保证功率是33KW,在低电压时,电流只有增大才能满足条件。

若要维持功率不变,办法还是有的,就是调整V /F曲线,也就是说在低频(31HZ)时,尽可能的提高输出电压,以此降低输出电流。

网友C:
2楼说的很正确!正确!正确!

网友:
yjig说的有道理,请哪位熟悉DANFOSS 变频器 FC-102P75KT4E55H2XNXXXXSXXXXAXBXCXXXXDX   参数的朋友谈谈如何设置V/F特性,因为这个DANFOSS 变频器的参数中好象没有直接设置V/F特性的参数.谢谢.

顺便分享一下我们的节能改造方案,供有类似情况者参考,也为国家的节能工作做一点贡献:

我们是通过管道改造把冷却塔的回水系统从原来的回水回到回水池(开式)方式改为将回水直接回到循环泵入口(闭式)的方式,去掉回水池,这样一来利用了回水的势能,大大降低了对泵的扬程的要求,实际节能达到60%多.变频器和水泵都是原来有的.

网友D:
电机速度降低,电流增大电机会发热严重

网友E:
如果两台水泵的进水和出水管道不是分开的话....通过这种方法是节能是不可行的`````能量的消耗受管阻系数的影响是最大的``水泵的扬程偏离带来效率降低的影响还是其次.....如果管道是一起的话管阻系数没有改变那么能量的消耗应该改变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是低压大流量效果,并联两台泵,将其运行在31HZ,恰好满足要求。

如果忽略计量误差,变频器显示的功率没错,负载功率就是33KW。按常规,33KW的电流应该约为60-70A,而变频显示的是140A?

可别忘了,33KW的电流的60-70A是有条件的,前提是电机得到的电压是380V,变频在31HZ时输出有380V吗?

此时的输出电压大约只有100多V,按功率=电压*电流(忽略其他因素),如果要保证功率是33KW,在低电压时,电流只有增大才能满足条件。

若要维持功率不变,办法还是有的,就是调整V /F曲线,也就是说在低频(31HZ)时,尽可能的提高输出电压,以此降低输出电流。

说的很正确:170v(电压)×140A(电流)×1.732(根号3)×0.8(水泵效率)*=33kw

说明一下水泵的效率是指在31hz时的,在50hz时效率要高

网友G(2010-10-19):
已经说清楚了,就看看.随便学习.

网友H:
一拖二,电流为两台电机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