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新手急切求助~~!!!~!~

楼主(2010-06-02):
本人是PLC新手,刚学习不到一个月

现有一个项目~~

要对目标信号进行检测计数~~

信号为24V直流~~

每隔一定的时间进行信号端检测,如果为“1”即有信号,则对信号进行计数,并最终输出总共检测到的“1”的数目~~

如果在某一次时,没有检测到信号,则立即停止工作,输出已经检测到的“1”的数目,并输出报警信号~~

要怎么实现呢?

这里检测的是一个系统的返回信号,它只在特定的时间间隔上出现,这个时间间隔是已知的,不用去考虑~~如果在时间点上没有检测到,则证明系统故障~~为了是检测系统寿命~~

急切

PS:采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STEP7 V4.0 SP6,组态王6.53,进行上述测试~~如果能有梯形图程序就不胜感激了~邮箱w4169349@163.com

楼主:
来人啊,急!急!急!

楼主:
好心人啊~~help me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的

首先,系统的输入信号为24VDC,就必须有一模拟量输入模块,因为没有模拟量输出就用EM231就够了

其次,用定时器进行定时,在制定的时间段内常开触点闭合,且此常开触点要与输入信号串联,做为计数器的使能端

再次,最终输出,最终输出的条件是什么?规定的时间,外部的输入信号还是别的什么?用组态王,看来你是要做监控了,想把输出给监控软件,这个就不在这里考虑了;

最后,对于检测信号没有出现的情况,可每个计数周期结束后,将当前的计数值与前一个计数值相比较,若当前值大于前一个计数值则已经检测到信号,否则就是检测信号没有出现,系统出现故障。

网友B:
是不是  用目标信号自锁,然后用延时来解除自锁,用延时(应该用断电延时吧)的下降沿 输出 如果延时的下降沿脉冲和目标文件自锁的信号都有就不输出信号,(用信号自锁的常闭) 用延时下降沿复位延时继电器,

楼主:
对:fangmian211 关于

说的不清不楚的

首先,系统的输入信号为24VDC,就必须有一模拟量输入模块,因为没有模拟量输出就用EM231就够了

其次,用定时器进行定时,在制定的时间段内常开触点闭合,且此常开触点要与输入信号串联,做为计数器的使能端

再次,最终输出,最终输出的条件是什么?规定的时间,外部的输入信号还是别的什么?用组态王,看来你是要做监控了,想把输出给监控软件,这个就不在这里考虑了;

最后,对于检测信号没有出现的情况,可每个计数周期结束后,将当前的计数值与前一个计数值相比较,若当前值大于前一个计数值则已经检测到信号,否则就是检测信号没有出现,系统出现故障。

内容的回复:
可能在这上说的不是很清楚,这样吧,你可以留个邮箱么,我把一些东西发给你~~多谢

网友C:
LZ说的24VDC应该指的是供电电压,和模拟量没多大关系吧。

从LZ的描述来看是开关量控制。

网友D:
楼上应该是正解,应该是开关量吧!

网友E(2010-07-07):
输入信号24V,可不可以驱动小继电器?可以驱动就很好做了。

网友F(2010-09-22):
输入信号24V,可不可以驱动小继电器?可以驱动就很好做了

网友G:
按着你的要求,编写如下梯形图,在组态王数据词典里建立I/O正数字变量VW100,且设可读方式,再设 I/O字节变量M2,其BIT(M2,1)为系统工作位,BIT(M2,2)为报警输出位。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呵

网友I:
个人感觉使用下高速计数器和PLS指令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