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550损毁件求助

楼主(2010-06-02):
大家好!现有ABB的ACS550-01-044A-4的驱动板上的V1和V50损毁,看不清型号!我看了一下附近的二极管打标为:R4 A2,不知是否是此种型号的二极管?请教大家此为何型号,可用哪种通用型号替代?谢谢!

楼主:
对了补充一点,R4 A2是位于IGBT安装位置处,我查过贴片二极管手册,无论是R4还是A2,封装都与实际严重不符!所以有此一问!请路过的朋友帮一下!万分感激!

楼主:
已解决!用1N4148代用即可!朋友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那你可以去ABB经销的地方可以找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