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机零线与变压器到低压柜的零线是否可以连在一起?

楼主(2010-06-02):
我看我公司的发电机的零线和低压柜的零线在倒闸柜处分别用开关转换!这样有些不放便,可不可以直接将两零线相连?

网友A:
装设双电源切换的场所,由于系统中所有的中性线(N线)是通联的,为了确保被切换的电源开关(断路器)的检修安全,必须采用四极断路器。

楼主:
很认同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