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为什么不能用星三角软启动

楼主(2010-06-02):
有个师傅说三相异步电机为什么不能用星三角软启动 方式   请教 为什么

网友A:
谁说的,你问问他,为什么?可能吗?

网友B:
电动机的起动方式主要有:

1、硬起动(直接起动)。
2、软起动(间接起动)。
(1)定子串电阻或电抗器限流起动
(2)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
(3)星,三角降压起动
(4)延边三角形降压起动
(5)变频器软起动

可以的

网友C:
1、△接运行的“三相异步电机”,启动时可以Y接,绕组的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启动,启动后△接正常全压运行;

2、Y接运行的“三相异步电机”,只能Y接,不能△接,Y接就是它的全压启动运行状态;

网友C:
3、 Y-△时,电机电压只有额定电压的1/1.7,电机启动转矩很小,所以当负载重时,电机无法启动,所以Y-△启动方式只适宜轻载或空载的负载,例如风机水泵等设备;

网友D(2010-10-08):
工鼎科技是一家集贸易、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传动服务供应商,是世界500强SIEMENS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核心合作伙伴,主营产品有:SIEMENS国产低压三相异步电机1LG0系列最大经销商,工鼎科技总部位于上海, 在南京、无锡、苏州、张家港、杭州、宁波、温州、等均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联系人:董经理 13636653072 邮箱:dongjun87@163.com 地址:上海市碧秀路98弄15号银海大厦1301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 Y-△时,电机电压只有额定电压的1/1.7,电机启动转矩很小,所以当负载重时,电机无法启动,所以Y-△启动方式只适宜轻载或空载的负载,例如风机水泵等设备;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凡是降压起动的都只能轻载或空载起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凡是降压起动的都只能轻载或空载起动?

因为降低电压达不到电机输出额定功率,所以只能轻载或空载起动。绕线式转子串电阻异步大电机启动时是全压启动,降低了转子电流。不影响输出扭矩。

网友E:
那么如果只讲星三角起动时只能轻载或空载起动,就有误导的嫌疑,让人们可能会认为其它的减压起动可以带载起动了。

网友G:
他说的太片面,只能说有些负载不能用星角启动,比如重载启动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