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和断路器的区别?

楼主(2010-06-02):
我认为你们会发现国外进口的设备 熔断器用的比断路器多
那么它们各有什么优点呢?

我认为熔断器更可靠,因为过载就烧毁。初期投资成本低,但维修成本高,烧毁后就需要换新的

断路器由于采用了机械元件,可靠性不如熔断器,如弹簧有个动作次数的,超过动作次数,就可能动作不灵敏;机械触点也有可能被卡住。但维修成本低,过载会跳掉,正常后复位就可以用了,不会出现过载就需要换熔断器的情况。

欢迎发表你的意见

网友A(2010-07-22):
    我通常习惯于熔断器配合断路器使用。

    只要选用合理,熔断器有楼主所说的“可靠”特点,还可以得到明显的断开点(当然,不是指电子电路上焊接的熔断器)。

    断路器则可以得到多种保护,且在三相电路中,正常情况下,能够准确断开三相电源,不致造成缺相运行;所以在电动机保护电路中,我通常只把熔断器作为线路保护,选得偏大,使之不会在正常使用或过载时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