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DA模块故障

楼主(2010-06-02):
我 的 三菱FX2N-4DA模块送电就有14V的电压,通过改变各个通道的数值也 没有电压的改变,我 想知道凭借以上叙述是不是可以确定该模块已经损坏,还 想 知道该模块怎么修复

网友A:
可以确定的是此模块内部已经损坏。这类小模块不值的修理,专业修理公司修理下得好几大百,买个新的吧。

我们回收这种坏的模块,用于拆件。

----------------------------------------------------------------------
长期求购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KEYENCE 台达 LS 永宏 等PLC 变频器 触摸屏等电器。。。

联系方式:QQ304867181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B(2010-07-18):
我能修,修不好还你,QQ839593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