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B轴不能走小数点

楼主(2010-06-02):
FANUC数控加工中心B轴不能走小数点。如M79;G00B90.;M78;机床可以执行。M79;G00B90.001;M78;则机床执行到光标至M78(B轴夹紧)时不执行。即B轴不能夹紧。已将B轴到位宽度参数1826设为20仍无效。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与设备本身,例如有的B轴是齿盘定位结构,只允许转固定角度。甚至只能转90、180、270呢

楼主:
你说的是机械转台,但我这是数控转台(是可以转任意角度的)。应该是参数没有设好或PLC程序需改动。

网友B:
你的B轴是否是PLC轴?

网友C(2010-07-20):
估计是PLC程序有设置B轴坐标比较,非整数不能B轴夹紧。查下PLC程序吧

网友D:
你那个机床是1°转台,还是1/1000°转台啊,得搞清楚了,呵呵。

网友E(2010-08-22):
与参数或者PMC程式有关

网友F:
你那B轴是否被设置为PLC轴了?

网友G:
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H:
ziliao我可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