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启动问题,急!

楼主(2010-06-03):
         最近在用AB的软启动器,客户这边是用350KW、380V、50HZ的发电机供电,电机是160KW软起启动,软起型号:150B500NBD(500A),遇到个问题:

       当启动软起时,电流、电压从零开始升,最大电流能达到800A以上,然后电压开始降低,几乎降到零,然后又升高,如此反复几次才能启动,启动后电压会猛的升一下然后回复到正常水平,电流也回复到正常水平200A左右,使用限流模式和软启动模式情况都是这样眼看就要启动了,电压忽然降低然后重新启动;限流模式电流能够限制,但是启动时间到了以后电压就降低然后重启。请各位帮忙是参数调整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如果是参数问题可能是哪些参数影响,不胜感激!!!!

网友A:
现在还用这破玩意儿?!

网友B:
电源稳定吗?试用变频呢?

网友C:
还是找厂家好些,毕竟他们是对自己产品了解的;

网友D:
 在哪里用我可以免费提供一台肯定会解决问题 用好了给钱

网友E:
估计与电源容量有关,启动时电压猛升一下那是突跳启动,把突跳时间设为0就没有,
限流模式下可以试试吧启动时间调到最大30秒,把限流倍数逐步加大如1.5倍、2倍、2.5倍,看电机能否逐步加速。
负载是什么?

网友F:
现在还用啥子软启动器哦,早就是用变频器做软启动了,还可调速。

网友G:
性价比决定了软启动器的前途,目前从价格上,软启动器还是低于变频器,而且,软启动器更加不容易坏。

网友H:
专业维修各种工业自动化设备与数控系统

有长期合作的部分制造型企业如下:
1、湖南恒安纸业有限公司
2、武汉钢铁集团
3、武汉华飞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4、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5、开封炭素
6、河南洛阳一拖
7、太平爱克电线电缆
8、湖北三环汉阳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9、天津三联工业技术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公司的地址如下: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54号凤凰科技工业园内1号楼2楼
邮编:430077
联系人:小谭 手机 :15927460163
电话:027-52235029 传真:027-52235029
QQ.   490574675

有机会可以多交流下哦

网友I(2011-04-28):
应该把初始电压设成30%,电流启动倍数设成2,5倍,突跳时间设成0,软启动启动方式设为电流启动方式,

网友J(2022-03-22):
无问题的

网友K:
负载是什么,可能和负载的转矩惯性有关,能启动说明没什么问题,应该调节一下和负载转矩惯性有关的参数!

网友L:
电压斜坡启动,提高初始电压,延长启动时间,不易启动可能还是因为电源容量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