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及保养经验谈:

楼主(2010-06-03):
变频器使用及保养经验谈:

我们在维修大量变频器之后,发现很多人在变频器使用过程中存有不少问题,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探讨!

1)变频器品牌的选定:不要只看价格,有的变频器价格低,但质量、性能极差!其偷工减料、寿命短、配件少、难维修,如果要换整个新的电路板则维修费会是天价;有的公司能承诺保修服务,但你的变频器可能要运到千里以外的城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好,所以购买变频器时要打听附近是否有维修服务部;有的变频器虽说是名牌,但很娇气,要有好的使用环境(配空调机)才有好的质量;有的变频器装配的元件比较“独家专用”,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高,这样维修费也高;性能差的变频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当烧毁则相当严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变频器的故障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在选购时要了解其维修是否方便,变频器模块是否通用、是否容易买到;如果某个型号变频器用量大,则最好买多一两台作备用;如果你的变频器是用在简单的调速控制,请选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型系列,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经常急停,请选用容量大一级或性能好的变频器!

2)---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注塑机、冲床、洗衣机),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3)---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电流不能太大,以防止变频器发生短路时烧毁不会太严重!一定不能将“N”端接地!特别是老一辈的电工最容易中招!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因为这样使控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显示各种故障)!有的人贪图方便,总是接通起动控制线(如三菱的STF-SD),变频器一送电就起动电机,这样变频器由于流经充电电阻的电流太大而容易烧坏充电电阻!地线应接地良好,不然电机漏电严重时,地线带电也会损坏变频器。

4)---经常要急停车的变频器最好不要依靠变频器本身刹车,而是另加刹车电阻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故障率会大大提高!

5)---如果变频器经常低速运行(<15HZ),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

6)---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的最致命杀手!特别是当停机几天后,粘在电路板上的尘埃返潮,这时送电后变频器电路板就最容易打火而损坏!最好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里!或装在有虑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灰尘;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

7)---某些品牌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后,它都不会发出过热保护!直到变频器损坏!所以当风扇有响声就应该更换!

8)---有的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定,变频器经常损坏!后来发电机加装稳压或过压保护装置,效果很好!

9)---防雷也很重要!虽然很少发生,但当变频器被雷光顾,将损坏惨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

10)---变频器的干扰也令人头痛,它会使其它电子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这时变频器输入、输出、控制线最好用屏蔽线,屏蔽层接线方法不能错,否则作用相反,有可能的再用铁管套住,加装滤波器,调低载波频率! 我们发现如果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场效应管(如K系列)则其干扰会大些!!

11)---当变频器坏了以后,最好不要交给没有维修经验的人修理!否则可能越修越坏(经常有人打电话来深表后悔)!有时快熔断了,一定要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有的电工没有经验,马上装上一个好的快熔(绝对不能用铜线代替),结果是变频器烧毁更厉害,按我们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很多变频器功率模块、整流模块是可互相替换的,如果一定要买原型号的,有可能买不到或价格高!

维修变频器请用假负载: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关于假负载的说明:
  1) 假负载深受变频器维修新手的欢迎,因为其保住了不少模块,假负载简单易做,成本低,有了它就可放心直接装上模块试机;有了它就不必经常用示波器看波形,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则基本大功告成;有了它,维修变频器就不必胆战心惊!
  2) 假负载就是一个用来限流的电阻,当模块驱动不正常而使模块短路时保住模块,通常采用灯泡作假负载,电源是380V的用两个220/60W串联,用灯泡的优点是其会发光,当你启动变频器(不能接电机)后灯泡亮了,就说明有不正常情况;灯泡功率也不要太小(即电阻不要太大),因为变频器启动后,就是不接负载也有微量电流通过模块,变频器功率越大则这电流越大,如用15W灯泡用作大功率变频器的假负载,灯泡是有点亮,但这是正常的,容易造成误会。

3) 假负载通常接在滤波电容与模块的直流回路上,有快熔的就接到快熔的位置上(拆去快熔),如果没有快熔而且在滤波电容与模块的直流回路上不好接假负载,这时候可暂时断开变频器的滤波电容,用小电容代替(100微法左右,380V的要两个串联),这时假负载就可串接在电源输出端,直接限制电源的电流,这时模块如果有短路,100微法电容的电量是很难把模块烧毁。还不清楚可给我电话020-88281886

制动电阻计算方法:
制动力矩 制动电阻
92% R=780/电动机KW
100% R=700/电动机KW
110% R=650/电动机KW
120% R=600/电动机KW
注:①电阻值越小,制动力矩越大,流过制动单元的电流越大;②不可以使制动单元的工作电流大于其允许最大电流,否则要损坏器件;③制动时间可人为选择;④小容量变频器(≤7.5KW)一般是内接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⑤当在快速制动出现过电压时,说明电阻值过大来不及放电,应减少电阻值.

电阻功率计算方法:
制动性质 电阻功率
一般负荷 W(Kw)=电阻KWΧ10℅
频繁制动(1分钟5次以上) W(Kw)=电阻KWΧ15℅
长时间制动(每次4分钟以上) W(Kw)=电阻KWΧ20℅

网友A:
谢谢楼主,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