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语言、指令系统及编程软 伟东机电提供

楼主(2010-06-03):
丛伟东15995757306 QQ1289794504
http://congpeide.web-122.com 想了解信捷PLC的进

PLC编程语言、指令系统及编程软
一、编程语言
定顺序,执行这序列中一条条指令。
也不 。
C
规定了5种编程语言。这些是:指令表
(InstroductiON list
SFC)。
其实,
什么语言,以至用自然语言,也都可用以编程。
IEC 61131-3 程序设计语言的诸多优点,已成为自动化工业中拥有广泛应用
于 ,还广泛地应用于集散型控制系统、工业控制计算机、 远程终端单元等产
品。
同一程序在多种语言间都有对应关系。使用编程软件都可很方便地从一种语言,转换成
另一种语言。
在本章将对这5种语言作简要介绍。
1.指令表
也叫助记符,也叫列表,是基于字母符号的一种语言, 用拚音
在欧洲很常用。绝大多数 都使用有这种助记符指令。
表 4-1 助记符(或 STL)语言程序。

关键词:指令、程序、编程语言、助记符(IL)、梯形图(LD)、指令系统、编程软件
PLC程序是按一定规则和顺序组织起来的PLC指令序列。PLC运行程序就是按一
指令,Instruction,也有的厂家叫操作,Operation,是用以告知PLC作什么,以及怎样去作的文字代码或图形符号。而依使用的语言不同,这些代码或符号相同
但从本质上讲,指令只是一些二进制代码,即机器码。如同普通计算机一样,PL的编程器或PLC的编程软件也有编译系统。它可把一些文字代码或图形符号编译成机器代码。所以,用户所看到的PLC指令一般不是机器代码,而是文字代码,或图形符号。为了便于使用PLC及推进PLC技术,国际电工组织还制定与几次修订了PLC程序设计语言的国际标准,即 EC 61131-3修定版。它
,IL)、梯形图(Ladder Logic,LD)、结构化文本(Struture Text ,ST)、功能块图(FunctiON Block Diagram ,FBD)和顺序功能图(Sequence FunctiON Chart,
由于它不是强制性的标准,所以,不是所有公司的PLC都支持这些语言。有的PLC也可用高级语言,如BASIC、C语言,编程。只要有相应的编译软件,
由于自动化基础的国际标准。目前已有少PLC厂商已采用或已基本采用了这个标准。而且已不仅限PLC数控系统、
类似计算机的汇编语言,文字(可用多国文字)的缩写及数字代表各相应指令。西门子称之为STL语言。这个语言PLC
表4-1 示的为3个厂家用这个语言写出的功能相同的程序。
这里列了五条指令。除第五条外,其它几条都含有三个部分:
指令地址:这里的第一条,为 0,标志该指令存于 PLC 程序存贮区的位置。一般讲,
指令
LD,用它告知 PLC 应该进行什么操作,是 PLC 指令的核心,
是必不可缺的。其它几个地址的指令码各家的拼写不同,但含义相同。
条有的为 00001,有的为 I0.0,有的为 X000,是操作码操作的对
操作数的以及多个操作数的。也有无操作数的,如的第五条 END
指 到底有多少操作数视操作码而定。各家操作数的拼写也不
同,其含义都是指定相应的输入、输出点。
序结束,后面无指令即表示程序的结束,系统会自行
处理
法表达的程序,用它都可表达。但用它编的程序,可读性较差。
序设计的基本语言。特别在北美,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用梯形图指令程
序设
C 用的梯形图,图上既注有直接地址(如 %Q0.4),又注有符号地址(如
M1)
总是从0地址的指令开始顺序执行,一直执行到最后一条指令为止。所以,确定指令的地址是重要的。不过,由于程序设计工具及程序设计软件的发达,在送入指令时,这个地址多是自动生成的。操作码:这里的第一条为
操作数:这里的第一
象。有一个操作数的,两个
令,它只是表示程序到此结束。
西门子程序不用END指令表示程
。它具有容易记忆、便于操作的特点。可用于简易编程器编程,是最基本的编程语言。其它语言无
2.梯形图:
梯形图语言源自继电器电气原理图,是一种基于梯级的图形符号布尔语言。它通过连线,把PLC指令的梯形图符号连接在一起,以表达所调用PLC指令及其前后顺序关系。用梯形图符号编的PLC程序,很像电气原理图,较易为电气工作人员理解。目前,它已成为PLC程
计,要用图形编程器(或带有图形编程功能的简易编程器),或用个人计算机、并配置相应的编程软件。图4-1(a)为电气原理图,(b)为梯形图,可知,它们是何等的相似。该图(b)为施耐德公司Naza PL
,很便于理解。
图 4-1 电气原理图梯形图对比
梯形图的连线有两种:一为母线,也称电源线,画在梯形图两边,用以梯形图指令间的
整体连接;另一为内部小横线与小竖线,用以梯形图指令间的局部连接。
有了内部横、竖线,可把若干个梯形图指令连成一个指令组,有的厂家称之为梯级
一组前后连贯,能代表一个完整的逻辑含义的梯形图指
令集
能建立逻辑条件的一些指令( 相当于电气原理图的
(Rung,有的称为Network)。它是
。是设计梯形图程序的最基本单位。有了母线,可把各个梯级连接成连通的整体(但,有的厂家母线不是连通的)。最左方的竖线为左母线;最右方的为右母线。为了方便,右母线可省略。这样的图形类似于梯子,梯形图因此而得名。提示:梯形图的左母线好像电气原理图的电源线一样,一般不直接与输出类指令(相当于电气原理图的负载)相连,中间总要有
控制 作。
元件)。但有的PLC也允许这么
a、aa)OMRON PLC b、bb)西门子PLC c、cc)三菱 PLC 图4-2与表1-1对应的梯形图程序图4-2 a、b、c 为与表4-1对应的梯形图程序。用梯形图语言编的程序,在联机调试、观察 PLC 操作状态时,非常生动、直观。这也是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图 2-2aa、bb、cc
示的
点已工作。图 cc)为三菱的,它表示 Y000 点已工作。
,一般为,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即图上方、左方的梯形图
指令 指令后执行。但,用它表达的顺序关系,不如用助记符

用助记符表达。
气技术人员使用。与原有的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不同的是,梯形图中的能流(Power FLow)
时,需与原有继
电器
都是用这种语言。
提示
N)满足时,二进制数按字进行加运算的指令将被执行。此类指令用于数据处理,
故操
即为监控时工作的情况。图aa)为OMRON的,它表示10.00点已工作。图bb)为西门子的,它表示Q0.0
梯形图程序表达的指令顺序
先执行,而下方、右方的梯形图
达得清楚,弄不好,易出现二义。图形过分复杂时,还容易出错。所以,有的PLC程序如不能用梯形图表达时,最终还是要
总之,梯形图语言与电气原理图相对应,与原有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相一致,易于被电
不是实际意义的电流,内部的继电器也不是实际存在的继电器,因此,应用
逻辑控制技术的有关概念相相区别。 正是梯形图语言优点突出,用的很多,所以,本书介绍程序实例时,
:尽管都是梯形图,但各个厂家PLC的画法还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对功能指令(用于实现种种数据操作)的表达上差别更大。图4-3示的为使用功能指令的梯形图程序。它都是表示当条件(这里的触点0.00、I0.0 及X000 O
作数较多,这个加运算指令就有3个操作数:被加数、加数及加的结果(和)。
a)OMRON PLC b)西门子PLC c)三菱 PLC
图4-3 在线监控梯形图
从图4-3还可看出,同样是加运算指令,但各厂家梯形图的表达形式却不完全一样。对OMRON PLC:以封闭的框图表示,最上方的小框为指令码,ADB,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