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水泵在极低流量下压力不稳,为什么?

楼主(2010-06-03):
变频水泵在流量很小的情况下,压力显示波动非常大,本来根据流量的大小来控制水泵的转速,进而控制和稳定水泵的压力,但假设当我设定压力在2.0公斤,然后调节流量,调到很小的一个值,水泵开始出现波动,压力波动范围很大,经常超过压力保护值,自动停止运转,然后压力急剧下跌低于1.8的时候水泵又会启动工作,但水泵转速的提升需要一个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水泵压力继续下落,然后随这转速的提升,水泵压力又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压力,然后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周期变化,很不稳定!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水泵系统本身就有一个压力膨胀罐,1.5Bar的压力,这个可以给水泵一个缓冲,其这个型号的泵本省没有问题,只是想明白水泵不允许在这个流量范围工作的原因

你遇到的是正常现象,正如你所说的,告诉加压,会有大量水涌出,短时间压力急剧升高,造成达到停泵压力,水泵停止,但很快水会被消耗,压力急剧降低,达到启泵压力,又使变频供水泵启动。
这个现象很正常,也很容易解决
你根据水泵的出流量Q,我给你个公式
V=Q*0.8/N; N是你想选择的每小时水泵的运转次数
得出的V就是你要安装的稳压罐的调解容积,应该很小的。
你的系统装一个稳压罐就解决了,而且你有现成的变频系统,做到自控很简单的,最多加装一个水银压力控制器

网友A:
这个我个人觉得PID的参数设置不是太合理,类似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我解决的方法是首先把变频器的调节输出设定一个上下限,比如20-50Hz,另外就是把PID参数进行优化,别让电机频率激烈快速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