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8.0屏蔽键盘输入

楼主(2010-06-03):
各位大虾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INTOUCH8.0运行过程中 不能切换到Windows系统桌面

 请大虾指教 不胜感谢

网友A:
        INTOUCH有在运行环境下锁键盘的脚本函数(不再INTOUCH提供的函数库里),一般来讲如果程序里有所键盘的功能,在系统管理里应该有键盘解锁的按钮,你用工程师权限登录到运行界面的系统设置或管理页面,找到这个按钮就可以键盘解锁了。

        如果说没有提供键盘解锁的这个按钮,你只有强行启动工控机,手脚够快地在运行程序没有启动前把程序--自动运行里面的自动运行项删除,然后进入开发界面,在脚本---系统启动时里面把相应的脚本删除,函数好像叫keytrapset 之类的吧!

       以上是针对键盘所有按键全锁的情况,如果只是功能键禁用,就简单了,手册里都有!

楼主(2011-04-23):
我已经找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