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超声波流量计的瞬时流量

楼主(2010-06-03):
公司里选用了一台超声波流量计,型号是TDS-100M,现场只有一个流量模块,接两个探头,然后流量模块通过485通讯(估计是485通讯,接线端子是485+和485-)发到CDMA通讯卡上,然后用通讯卡发到远程采集站。本来我以为是通过模拟量4-20ma信号把流量信号过去,看了看模块的接线端子,发现不是

然后今天试了一下用电脑模拟键盘与模块通讯(电缆用的是USB-232)结果不行,现在想买一个232转485通讯的接口看看行不行

各位大大,谁还有别的方法来改变这个的瞬时流量,还请赐教,谢谢了

方法不要增加很多成本啊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把信号从RS485转换到4-20mA?还是把这个信号正常接到通讯卡上上传到远程采集站?

如果是前一种那么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只有咨询一下流量计厂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配套模块能实现4-20mA信号输出。

如果是后一种,就简单点,你先得知道流量计RS485输出采用的是什么协议(一般都用MODBUS),然后用一个RS485转RS232的转换模块把信号接转到通讯卡上(如果通讯卡支持RS485输入的话这个就可以省了),在远端采集站连上就可以读了,本地测试的话你把通讯卡甩了直接连到电脑上。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没有说清楚

现场仪表情况是这样的:超声波流量计模块型号是TDS-100M,通过上游和下游两个超声波探头来测管内流量,模块具有检测瞬时流量和流量累计功能。模块上有两个段子485+和485-,我猜测是用来485通讯用的

我的目的是在不增加成本或者增加小量成本情况下,怎么样改变这个模块的瞬时流量,最好可以随便设定

PS:我们领导意思是能让这个流量计跑的慢一点,也能少交点钱......

网友B:
这想法??????
可以啊,可以降低成本让流量计慢,方法是-----------------------------------------------------------------------------------------------------------------------------------------------------------------------------------------------------------------关小点管道上的阀门.

楼主:
楼上高招....

那是我漏说了

让流量计计量的不准,比实际值小(-_-)|||

网友C(2010-07-23):
不要东想西想的了。。。你又没有听过掩耳盗铃的故事嘛。你回去把你家的电表调小电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D:
这很简单,最简单直接把从传感器到变送器的数据线剪断加入发信器信号即可,麻烦一点的,如设定零点切除值大点,量程小点,在超量程下累积量会比实际值小。不过做人要实在,特别是搞仪表的,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要想减小能源消耗要从工艺上和管理上下功夫。

网友E:
很简单,改变方位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