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伺服好难学,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0-06-03):
这个伺服好难学,该怎么接线.......
1.我做了一套伺服试验的装置,想用松下的FP0-C32T控制三洋伺服电机,不知该怎么接线。
2.这个伺服驱动器一般要设定哪些参数呀?

3.由于不知道如何如何上传PDF文件,请到这里来下:http://bbs***/dispbbs.asp?ID=243740

网友A:
好乱。。。好乱。。。好乱。。。好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乱。。。好乱。。。好乱。。。好乱。。。

什么好乱呀?

网友B:
系统异常可以直接短接。如果是我,就通过空气开关直接给电,懒得做回路了。

网友C:
是不是伺服有上控制电源后自检输出接点啊?!抑或是数控系统自身给出的故障状态指示接点?

楼主:
是伺服有上控制电源后自检输出接点

网友D:
你这个  "系统异常" 是指哪个系统啊?

网友E:
伺服报警输出,切断电机电源

网友E:
接伺服器的一个输出开关量,再定义这个端子为报警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伺服器的一个输出开关量,再定义这个端子为报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