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本 伺服驱动器 okamoto DX-4B-1 报警

楼主(2010-06-03):
OKAMOTO   DX-4B-1 controller(400W)

冈本 外圆磨床,OGM250U-DX

报警 ALMP 请教大虾代表什么意思??

ALARM 代码:

1.ABNOR

2.OH (过热)

3.OV (过压)

4.UV (欠压)

5.ALM-HNS

6.ALM-LN

7.ALMP

8.ALMT

9.CL

未注明的,请大虾指教啊。

楼主:
期待高手指导啊,先谢谢啊

网友A(2012-08-16):
有高手知道报警 ALM.HNS是什么意思吗?故障部位大概在哪呢,谢谢

网友B(2012-11-19):
9.CL

未注明的,请大虾指教啊。

 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