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0-06-03):
1 引言

松下,这个在家电领域有着显赫声名的品牌,在工控行业还是不为太多的人了解,在松下电器(Panasonic)旗下平时能看到的产品主要是变频器,而松下电工(NAIS)旗下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些,除了变频器产品外,伺服驱动器也是松下电工的产品之一。松下电工还生产多个系列的PLC产品,小型一体机的FP1系列,插槽结构,运算功能强大的中大型PLC---FP10SH系列,堪称是同类产品中安装面积最小的超小型PLC---FPO系列,此外工业用触摸屏也是松下电工的主打产品。不管是松下电器还是松下电工,旗下生产的变频器都以中小功率为主,如松下电器出产的变频器最大功率不超过22kW松下电工出产的变频器最大也不超过37kW,使用场合主要为一些使用要求并不高的地方,包括食品机械制造行业,纺织行业,化工行业等等。在功能应用上松下变频器主要还是一些基本功能的使用,包括启/停,正/反转,多端速度等。象松下电工VF—8X系列变频器RS-485通讯功能是作为选件功能,这与现在把RS-485通讯功能内置还是有所区别。松下变频器的定位也应该是简单,实用,经济。这使得该品牌变频器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还能取得了一席之地。
从内部结构上看,其实松下电器和松下电工在变频器的设计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产品划分上看,松下电器和松下变频器在产品的分类上也不像其它品牌的变频器按功能和行业划分的很详细,松下电工主要有紧凑型220V小功率的VF0系列,经济型的VF—7F系列。中等功率的VF-8X/8Z系列,松下电器主要有DV700系列,M1D系列M1X系列,MIS系列等。
松下变频器的市场定位也是在中小功率范围,凭借品牌效应和相对低廉的价格,松下变频器还是赢得了一定的市场。但相对于变频器市场主打的几个品牌如ABBSIEMENSMITSUBISHI等,松下变频器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 松下变频器的故障处理
由于松下变频器较低的使用范围,使得我们在松下变频器维修中的总结相对较少,以下笔者就松下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和大家做一探讨:
(1)上电无显示
在DV707系列变频器维修中,笔者经常会碰到的故障就是上电无显示,排除外部电源,显示器等因素,多数情况下是开关电源的损坏,在维修中我们可以注意到DV707系列变频器的脉冲变压器是较易损坏的器件,由于受到高频导磁材料,带负载能力,开关电源短路过流保护电路设计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在脉冲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侧易出现烧坏现象,由于脉冲变压器的骨架设计不同于一般的升/降压变压器,不易拆开,往往在拆开后也会出现导磁材料裂开,连接处闭合磁场出现间隙,脉冲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一般情况下更换脉冲变压器。
此外,DV707系列变频器开关电源的设计还是有区别与其它变频器的地方。它采用了一块型号为MA2810的集成块,它集成了开关功率管,以及箝位稳压管等一些元器件于一体,使得开关电源的外围电路减少了,但我们在维修中MA2810的损坏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2)逆变模块损坏
在VF—7F系列变频器中,有时也会碰到逆变模块的损坏。较常见的现象就是变频器在正常运行中突然失电,导致变频器在重新上电后无法启动电机。经检查逆变模块损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停电后变频器还在运行指令的控制下,而此时由于电机所带负载的消耗及变频器自身的消耗导致中间直流电压急剧下降,容易引起PWM调制波信号发生变化,导致功率模块的损坏,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驱动电路是不容易损坏的。更换逆变模块,变频器就能恢复正常运行。碰到此类情况,最好能够在控制电路上采取措施,停电瞬间封锁变频器输出。
(3)驱动电路损坏
在DV707系列变频器的维修中经常也会碰到逆变模块损坏的同时驱动电路也已损坏。驱动电路无负压是驱动电路损坏的常见现象。DV707系列变频器在功率器件上选用的是富士的PIM模块,属于IGBT类型的。大家知道IGBT大功率管是电压导通型的,在无负压的情况下将导致IGBT无法有效关断,产生误导通。负压一般是由稳压两极管产生的,这也是一个最常见的损坏部位,更换之,驱动波形就应该恢复正常。
(4)LV故障
LV故障也是在维修中经常能够碰到的现象之一。特别是在DV700系列变频器。在排除外部电源问题的因素后,问题比较多的应该是检测电路故障,通过降压电阻取样,经光耦隔离后光耦信号送至主控制板处理。降压电阻,隔离光耦都可能出现损坏。更换后,机器应能恢复正常。
3 结束语
松下变频器结构相对简单,由于维修数量的相对有限,比较有特点的维修实例并不是很多。但松下变频器在使用中出现的故障还是多样性的,希望在以后能有更多从事变频调速行业的人加入到此行列中,更好地为广大用户解决一些难题。

网友A(2010-08-28):
我有一台松下电工VF-7F变频器开关变压器坏,不知道哪有卖的?松下电工有设计缺陷,开关管击穿必然损坏开关变压器,应该串接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