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输出能不能并个指示灯的?

楼主(2010-06-03):
我的变频器没有运行中输出,要知道有没有运行,可不可以在输出端W,V间接个380V的指示灯?

另外单相220变三相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是三相多少V呢?三相380还是三相220?

网友A:
输出电压是三相220,可以接个380V的指示灯

网友B:
不能,因为输出的电压是个变化的,如果低于380V的话指示灯就不会点亮,变频器自身是有信号输出的,接在输出继电器上并且给予设定运行时信号输出,就可以知道变频器有无运行!

网友C:
你是要380还是220呢?变频器可以在功能里面选哦。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没带运行中信号的,台达L系统变频器,,我们用的380V指示灯在几十伏都会亮的。。。。就怕频率变化对指示灯有没有影响。。

宏志
 你是要380还是220呢?变频器可以在功能里面选哦。 ???可以选择380 V输出吗???

网友D:
变频器的基本原则,升频不升压(50HZ以上)220的输入,不能输出380